[Toshiba] 给16年联想笔记本升级东芝800g MLC的固态硬盘

楼主(2022-10-23):
最近一朋友嫌自己的电脑太卡了,想让我给弄一下,结果到手一看,居然是2016年的老款笔记本,型号为联想S41-75。粗略看了下,发现该电脑的C盘塞得满满的,120G的分区只剩下11G。用傻瓜360清理了30多G的垃圾,又从桌面转移了17G的文件,C盘终于只有60多G了。重启机器,还是慢,考虑到该机型原配有500g的东芝机械硬盘,用hdtune扫描了下,虽然没有坏道,但是不太顺畅。给朋友商量了下,使用固态是最有效的办法。由于该机型只配有SATA接口和mini pcie接口,由于pcie已经接入了无线网卡,所以只能将原来的机械换掉。在网上淘来淘去,又参考了站里大佬们的帖子,决定入手一块二手的东芝HK4R-800G的固态:

可以查到的是里面有8颗0EFL东芝EMLC颗粒,马牌主控,我这里没有拆开,以免影响保修,借用网上的图片

安装到笔记本上之前,我打算先在自己的台式机上测试一下。先用DG分区,再上几个烂大街的软件捣鼓一下:

此盘读写只有几十个T,数据表面上看起来不错,hdtune基准读取测试曲线很好,除了开始一瞬间有点惊吓,其余没有剧烈的上下波动。娱乐大师也有一千多分,在sata里也算顶级了。

马上动手换上,右边的是换下来的老机械。

经过一番折腾,系统装好了,是win10-2019-lite版,安装包只有2.1g,挺适合这种老爷机的。安装完系统和常用软件以后,C盘不到20g ,启动也很快。

ts:(1)这个老爷笔记本配的是A10 cpu ,单核性能很差,四核加起来还不如我自己2014年买的i3-3217u。 为什么打算换呢,我先用一块老固态测试过这个笔记本的sata接口,顺序读取速度能达到380M/s ,usb3.0也将近有160M/s ,还可以坚持用两年,反正大概明年会配发新电脑,自己也就用不着买新的,不玩游戏够了。
      (2)给这个电脑装系统时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型号只支持UEFI启动,不支持传统BIOS,开始弄了个win7-ghost,白花力气

关于这块二手渣盘,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看法意见,聊一聊,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给老联想笔记本用矿盘美光1100 960G 足够
海鲜市场258R到手
自用很难把颗粒寿命用完的,一般都是主控先挂

网友:
这电脑应该支持MBR启动的

网友B:
这机子是处理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老联想笔记本用矿盘美光1100 960G 足够
海鲜市场258R到手
自用很难把颗粒寿命用完的,一般都是主控先挂 ...

1100是b0kb的,读取还行,把模拟缓存写完了以后就很慢了,不过我认为寿命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是处理器不行

是的,还不如好多牙膏厂超低功耗的u

网友C: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win10,不是Ltsc版吧?

网友:
这固态自己带电池

网友:
这种主控个人根本就不能开卡。专门作假的厂家又可以单独修改写入量通电时间,还不如买300多的1t 2246en,个人可以开卡跑rdt查询颗粒寿命,而且还可以开成slc

网友:
可以看看内存用的是不是ddr3,是的话可以升级下,多多8gddr3笔记本条优惠后才不到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win10,不是Ltsc版吧?

也忘了在哪里下的呢,这个应该是某个大佬自己简化的。

网友:
这种老鸡如果可以我会装XP,绝对比瘟7跑得速度快,更别说BUG10了...

网友D:
这固态是个好东西,原厂固件。

网友:
不是2246EN真不敢碰,坏了就没用

网友:
这机器的cpu性能太差了,不如换个好点的机器

网友:
带电池德固态 见识了

网友:
马牌也能清零哦,多留意一下

网友:
以前这玩意不便宜了

网友:
SSD很OK的,大马主控,很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固态是个好东西,原厂固件。

请教大佬怎么看出是原厂固件啊?难道是DiskInfo显示的结果和标签一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