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买了几片0dfk,是不是有个颗粒不行了!

楼主(2022-10-23):
买了几片0dfk,贴上2246xt板子,
结果芯片精灵和量产软件都不识别了!
拆了重新焊了几次,还是不行,板子都快废了。
前两天买了个IS903的测试架,
发现一片过不了测试架!
拿显微镜好好看了一下,有两个脚有问题!
自己绿油修补了一下,今天重新置锡!
置锡后忘记拍照了,就直接贴板上了!
因时间紧迫,没有再上测试架(失败的伏笔),
焊上拿来开卡,结果一片CE乱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开卡成功,试试看吧!
如果说开不了,还望大佬些指点一下,
如何废物合理利用,毕竟128GB丢了怪可惜的!

网友A:
这可不是0dfk,这明明是9dfk,被忽悠了?

网友:
盲猜10块钱一片赌回来的

网友B:
远离黄鱼,远离辣鸡颗粒

网友:
可以试试6989指定结构开好的ce

网友:
首先要重新植好球再好好干

网友:
这颗料硬撬出来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应该是发错图了,
确实也做了个9dfk的双贴!
今天这个0dfk的重新测试了,
CE图感觉还是有问题,可能那一片不行了,
还有什么办法利用起来吗?
比如开一半容量!双贴量产不成功!
再次麻烦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0dfk,这明明是9dfk,被忽悠了?

发错图了,昨天也做了9DFK!
今天测试,还是有问题,
量产不过,可能是因为坏片导致的!
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CE 不是0DFK把

网友:
CE  乱的啊

网友:
大佬有钱银,买128G的。我最高只买64G的。手里也没有测试架,测不出来。

网友C(2022-11-22):
引用 网友B:
远离黄鱼,远离辣鸡颗粒

准确说是远离服务器拆机,报废的概率大,卖得还不便宜

网友:
感觉板子块废了似的,长期温度过高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确说是远离服务器拆机,报废的概率大,卖得还不便宜

不不不,服务器拆机和矿盘比起来质量好多了。前提是正经服务器拆机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