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变暗的液晶屏幕

楼主(2022-10-23):
屏幕变暗了,拆开看看背光啥问题。要是拆坏了就报废吧。
按照网上的教程,小心翼翼吧液晶面板搬开,就见到了背光板,明显发黄了。

换个角度,是不是很黄。 查了一下,这层叫增光膜,底下还有两层膜和亚克力导光板。这层膜可以把下一层射上来的光线通过肉眼看不到的棱镜聚拢。

灯管也拆出来了,目测没事。 估计问题就是出在背光板了。

这是背光的结构图

这是经过增光膜的亮度

这是拿走增光膜的亮度

网友:
看样子灯管也老化了、可以换成LED背光条。

网友:
时间一长,LCD肯定这样。换吧。

网友:
遇到好的LED灯条可以更换,显色性差的灯条还不如用灯管,眼睛看着不那么累。

网友:
能换灯管就不要用灯条

网友:
你这app是啥啊?能测 亮度?

网友:
还是换灯管为好,看着舒服不累,但是一定要买优质灯管为好,有的劣质灯管偏色

网友:
增光膜能换吗?

网友:
时间长老化了

网友:
先换灯条吧!

网友:
换灯管复活,手艺不好的漏光

网友:
换灯管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