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请教行家:这个四脚玻璃壳元件,什么名字,功能是什么?谢谢 !

楼主(2022-10-23):
(图片)

网友:
感觉这个是测量射线的辐射量的。

网友:
类似于倾倒报警开关一样

网友:
好像有灯丝

网友:
应该是旁热式热敏电阻吧,RRP:R电阻器,R热敏,P旁热式。
旁热式热敏电阻是以改变输入电流引起温度变化的方法来改变输出电阻的控制用元件,它广泛应用于各种电路,调整传输系统的自动增益。然而,通常的旁热式热敏电阻抗机械冲击强度低,阻值老化快。

这种电阻器又称间热式热敏电阻器,其基本结构是由电阻体和加热器组成。通常的制法是把珠状热敏电阻体置于特制的加热线圈内,在珠体和加热线圈之间涂覆绝缘材料,组装后封装于真空玻管中而成。这种热敏电阻器的加热电流不直接通过电阻体,而是通过加热线圈,电阻体的阻值随加热功率的大小而发生变化。

旁热式热敏电阻器主要用于放大器的增益自动控制,自动调节电平,也可用作无触点电位器等。旁热式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是一种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呈一函数关系减少的热敏感半导体电阻器,而沮度的变化主要靠电流流经与热敏元件紧密联结但彼此电绝缘的加热器而获得。

网友:
静等高手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