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Atx电源接线里面是白色铜线,怎么上锡

楼主(2022-10-23):
因为经常要焊接ATX电源线。里面的线都是铜线。但是一种是本色棕红色铜线,很好上锡。另外一种是白色铜线,网上说外层镀锡的,实际操作很难上焊锡。要用刀片刮掉镀膜才好上锡,不刮的话,焊锡膏,松香都不好使,难上锡。像这种线怎么快速上锡呢?有没有人知道的?

末端刮开可见里面确实是铜线

网友:
镀锡铜线,大功率烙铁松香(焊油),加长时间,加高温度380度。主要是单根比较粗。

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不是铜不好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种应该是可以上锡的,不会是钢,应该是镀锡或者镍。如果不能上,可能是铝线。

网友A:
楼主的烙铁功率不够吧,400度用刀头,一般就没有上不了锡的,再不行搞点那种不锈钢助焊剂,啥都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烙铁功率不够吧,400度用刀头,一般就没有上不了锡的,再不行搞点那种不锈钢助焊剂,啥都能焊 ...

936烙铁,一般开350度,温度太高,还没上锡,线外面的胶就先融化了

网友:
上洁厕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烙铁,一般开350度,温度太高,还没上锡,线外面的胶就先融化了

这种外皮本来也不是防高温的,这电线要冷压比较好。
你要是想焊的话可以先焊上,外面再套层热缩管就行了

网友:
上助焊剂试试

网友:
先把线头浸入松香中,再挂锡上去

网友:
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感觉不好焊接

网友:
直接小型锡炉方形管高温PTC加热   加助焊剂  多粗都能几秒上好

网友:
提高温度试试,936补温很慢,可能温度没达到

网友:
只要不是铝的,都好上锡,铁的用酸性焊济

网友:
镀锡或镀镍的铜线都比原铜线更容易上锡,因为它们相当于已经完美上锡了~楼主可能遇到了假货~只能刮净镀层再上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烙铁,一般开350度,温度太高,还没上锡,线外面的胶就先融化了

一般这种铁弗龙的线材里面镀的是无铅锡,确实需要较高熔点,才能正常上锡。

936的回温能力比较差,这种线的热传导又比较快,所以出现无法上锡的现象。

更换高频焊台、JBC、OKI都行,使用国产快克205的大马蹄头对付这种情况很简单,如果量比较大就直接上锡炉,再者需要使用含卤素物质的助焊剂去化掉无铅锡,再重新上有铅或无铅锡丝焊接。

网友:
感觉是烙铁温度不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烙铁,一般开350度,温度太高,还没上锡,线外面的胶就先融化了

这说明你温度还是不够高,加热时间过长了

网友:
对头,还是要刮掉好上锡

网友:
网上有卖强力助焊剂,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