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咸鱼有很矿卡能买吗

楼主(2022-10-23):
5500xt   5600xt   500-600元感觉很实惠,,也就挖个几年,,可以购买吗。

网友:
RX6600可以800-900考虑下,21年上半年上市,挖的比较短,不会踩雷。如不在乎功耗,选择588比较适合,200以内。

网友:
我建议还是买1063合适基本没挖过,玩的游戏要求高建议RX6600合适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显存容易炸,这玩意儿完全看运气,好的用几年都没事,坏的可能两三天半个月就挂壁了

网友:
要买就买最便宜的矿卡    运气好几年都杠杠的   ,大概率都是运气好的,

楼主:
570  580岁数大了.  有些还是470改的,估计没几天就挂了。

楼主:
500—600元感觉很诱人。。

网友:
没啥不能买的,看你心态了

网友:
能用的上就买,只要价格合适

网友:
矿机的显卡用的都比较狠!!!
一般都是24小时不间断运行!
一直用几年坏了倒闭了才卸下来!

网友:
现在是矿场倒闭了,确实不建议购买

网友:
京东第三方5600XT搞了一块,548,买完涨到588了,第三方保两年,用了几天没问题了,不行就讹京东

网友:
如果心狠一点的话,建议买5700xt。价格600-700,回来换个硅脂,降压降频稳定用,温度非常低,功耗也低,比5600xt要划算。不过既然买矿卡,就做好心理准备,用三个月小亏,用一年不亏,两年赚翻。否则直接建议买新的。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赶紧下单了5600XT ,趁热打铁。

网友:
这价格,没有诱惑力。

网友:
双十一之后才有大的要来,现在不是必需品就别买

网友:
这价格真挺合适的

网友:
3 5楼参考下

网友:
整3060m 2060m呗,400多元还是n卡
3060m芯片还是22年的,甚至只挖了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