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德国automess6150ad 6/H军品盖革计数器拆解

楼主(2022-10-23):
☢德国automess,6150ad 6/H盖革计数器拆解
Automess 6150AD5 和 6150AD6 型速率计

用于伽马辐射检测的内部 GM 探针。

剂量率计 6150AD 技术背景

6150AD 系列具有便携式、电池供电的剂量率计,用于测量光子辐射(伽马和 X 辐射)。内置的 Geiger Mueller 计数管用作检测器。正如其名称中的字母 »AD« 所暗示的那样,6150AD 以模拟和数字形式显示当前剂量率。它测量剂量率平均值、剂量率最大值和累积剂量。6150 AD 系列包括一个内置的 GM 计数器,另外还提供了一个用于连接外部探头的探头插座。如果连接了外部探头,内部计数管将自动关闭。探头的外部检测器接管。自动识别探头类型。根据探头类型自动选择显示范围和单位。此外,探头和仪器之间没有固定的分配。用户可以将任何探头与任何 6150AD 连接,其中探头指示将不取决于所使用的 6150AD。探头插座的一个引脚用作串行接口,可用于在 PC 上传输和评估仪器的显示(剂量率)。连接外部探头的电缆最长可达 100 m(取决于探头类型)。现货供应的标准长度为 1.25 m、3 m、10 m、20 m、75 m 和 100 m。6150ADn 系列由 9V 电池 (IEC 6LR61) 供电。现货供应的标准长度为 1.25 m、3 m、10 m、20 m、75 m 和 100 m。6150ADn 系列由 9V 电池 (IEC 6LR61) 供电。现货供应的标准长度为 1.25 m、3 m、10 m、20 m、75 m 和 100 m。6150ADn 系列由 9V 电池 (IEC 6LR61) 供电。

模型摘要

6150AD 的基本型号为 6150AD1 至 6150AD6,以下统称为“6150ADn”(其中 n 代表 1 至 6)。6150AD1/3/5 型具有相同的范围,最高可达 1 Sv/h。它们仅在功能的数量和范围上有所不同,即在软件 (EPROM) 方面。6150AD3 是 6150AD1 更智能的继任者。6150AD5 再次成为 6150AD3 的后继产品,额外支持闪烁体探头 6150AD-b。同样,6150AD2/4/6 型号的量程最高可达 10 mSv/h,其中 6150AD4 是 6150AD2 更智能的继任者,而 6150AD6 再次对应于 6150AD4,额外支持闪烁体探头。从这个意义上说,6150AD1 到 6150AD4 型号已经过时(但仍然可用,特别是 6150AD1 和 6150AD2 型号适合那些喜欢简单操作的用户)。

6150AD型号汇总 范围高达附加功能支持探头 6150AD-b6150AD11 希/小时不不6150AD3是的6150AD5是的6150AD210 毫希沃特/小时不不6150AD4是的6150AD6是的

附加功能包括:防止意外关闭、非易失性存储使用内管测量的剂量、剂量警报、剂量和剂量率的可编程警报阈值、指示剂量时更好的分辨率(小数点后更多位),报警阈值等

剂量率计 6150AD5

范围:

高量程型号:
模拟:1 µSv/h - 1000 mSv/h
数字:0.1 µSv/h - 999 mSv/h
»有用«:0.2 mSv/h - 999 mSv/h
45 keV - 3 (/H:2.6) MeV

剂量率计 6150AD6

量程:
低量程型号:
模拟: 0.1 µSv/h - 10 mSv/h
数字: 0.01 µSv/h - 9.99 mSv/h
»有用«: 2 µSv/h - 9.99 mSv/h
60 keV - 1.3 MeV

【☢德国6150AD军品三防盖革计数器拆解-哔哩哔哩】https://b23.tv/cuSyT5Y
【☢德国automess6150ad军品三防盖革计数器拆解-哔哩哔哩】https://b23.tv/QjIiTFp
【☢德国automess6150ad拆解军品盖革计数器拆解 辐射检测仪-哔哩哔哩】https://b23.tv/xZ9IWGx

网友A:
楼主作什么工作,怎么这么多辐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作什么工作,怎么这么多辐射仪器?

业余爱好

网友:
外观很德国,pcb板子不是太德国,物料还算德国~~~

网友:
蜜蜂真的很影响观感,原本好好的
看不下去了

网友(2025-03-18):
金属管更灵敏,抗干扰能力强。板子做工好,芯片比较多,应该年代比较久

网友:
其实金属盖革不比闪烁体差的

网友:
打胶部分是个大阻值电阻吗?2G?

网友(2025-06-18):
感觉国外的电路layout走线也没多大讲究,但是就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