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HDC-U250移动硬盘

楼主(2022-10-23):
今天刚淘的,15元倒是不算太贵,可惜是个IDE接口的,后来经测试硬盘是好的,实在想不到能干啥用。少废话上图:

电源加主体。

电源摇晃有声音,接上变压器果然无输出,应该是国内直接接市电烧了。

拆开看果然烧了,应该是压敏电阻炸了,别的也懒得测了,看着做工还不错,国内生产在日本销售的。

回归正题。

暴力拆下四周塑料板,卡扣坏了好几个,反正要扔掉也不心疼。

还挺坚固。

拆下两侧铝板,留着卖废铝吧。

IDE硬盘,好桑心啊!

硬盘是棒子的。

硬盘特写。

固定转接板的螺丝也挺讲究。

IDE硬盘转接板特写。

接上电看看,硬盘还不错,不过没啥卵用了。
谢谢观赏~!

网友:
早期的移动硬盘都用得差不多这样的电源。其实用用还是可以的。量很足。

网友:
日货洋垃圾过来的吧 还是IDE

网友:
盘比我的好。我办公室台式电脑做NAS,还在用IDE 160G的硬盘,一刻不停,它就是不坏。

网友:
还能用几年!

网友:
这个D84734A的芯片应该是NEC的吧?完整型号应该是 upd84734a,薄薄的一片,很精致

网友:
通电36个小时,通电3100多次,这,  是不是相当于3-40秒通电一次,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接的设备出问题无限重启导致的硬盘频繁通电断电

网友:
那个电源把压敏电阻拆了,输入再改半波整流,试一下1

网友:
这种接口现在不常见了。

网友:
做工很结实,但确实没啥用~

网友:
15元也是钱啊,买来没用啥也不是,现在的钱真难挣,这不,又封控了居家

网友:
看见硬盘的主板,想起来当年的昆腾火球硬盘

网友:
关键是IDE的盘容量太小了,速度也慢

网友:
拆卸玩可以,用的话真不好用。目前手上U盘都是用过百写入的,两个移动固态,2T和4T的机械硬盘盒……话说用过固态真不想用机械,又大又重的。(此处肯定有人杠机械存数据比固态硬盘稳只能说谁用谁知道吧)

网友:
IDE接口的硬盘,usb2.0接口,速度一般啊

网友:
老接口啊,平时用不上啊

网友:
只能算作电子垃圾了

网友:
想当年这也算是高端产品呀,做工啥的都很好。

网友:
电子垃圾 妥妥的

网友:
确实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