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842电动车充电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23):
维修一个绿源电动车充电器碰到的疑难问题,此充电器是高压部分炸鸡,常规流程走一遍,3842换,电流检测电阻换,未上开关管,上18V直流,测量4脚锯齿波,5脚基准5V,6脚方波都正常,好,换好mos管,继续上直流测试,问题来了,3842的7脚大电流,调大电流后,开关管发热严重,后极测量正常无短路,在后级加60V电压正常,431正常,817正常,搞不了了,向各位大神请教是啥原因?

网友:
测下6脚对地阻值,或栅极对地阻值

网友:
好折腾。。我手里还有好多个。。

网友:
mos管型号不对或者挂逼
高频变压器挂逼
rcd尖峰吸收电路挂逼

网友:
按楼上说的查,感觉楼主快要成功了

网友A:
MOS管散热都没装,还大电流,能不烫吗?

网友:
不要被别人带偏了,低压直流作用于开关变压器,低压输出端是没有这么容易达到设计电压的。你这样搞,只能让3842认为输出电压低,加大占空比,跟着开关管就热。输出端接上60V,看开关管还热不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散热都没装,还大电流,能不烫吗?

18v直流,短路150k的启动电阻测的。
7脚电流大,应该是mos管驱动电流大,造成的。
7脚通过2个三极管直接驱动的6脚输出。
6脚电流不会大的,mos管电压驱动型,在导通的纳秒有大概350ma电流,寄生电容充电后就只有gs的放电电阻消耗了,电阻大概5k的样子,大概5ma以内。

1 怀疑mos管挂逼,主要是因为7脚电流太大了,mos管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要么gs电阻挂逼。

2 3842的50v 10uf供电电容老化可能会导致3842瞬间供电不足反复重启。在不接变压器的时候一切正常,接上高频变压器后就反复重启。

3 高频变压器损坏 砸间短路导致感量不足,饱和。3842出现自激。这个可以测4脚锯齿波的波形看出来。这个也是不接变压器都正常接了变压器就挂逼。整个4脚波形会乱七八糟。

4 rcd保护电路如果出问题,也会因为高频变压器的反向电压导致3842不正常。

网友: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v直流,短路150k的启动电阻测的。
7脚电流大,应该是mos管驱动电流大,造成的。
7脚通过2个三极管直接 ...

总的来说,分析有道理。但7脚电流大,不能肯定只是MOS管的驱动电流大。
我没看你的具体电路,通常,对于3842来说,7脚通过2个三极管直接驱动6脚输出似乎超出一般的理解了。有三极管的话,通常是用于保护作用的。
1 如果MOS管挂了,应该很容易判断。此时是18V直流供电,如果挂了,应该重点怀疑储能变压器及MOS管本身的问题了。
2 该电容问题很好判断及解决,不讨论。
3 这点可能还没没出波形就挂逼了。
4 通过元件测量能判断,但二极管的测量需专门仪器,万用表不合适。可以通过替换进行参考。但在18V供电时,反峰电压不会太高,出现故障的几率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分析有道理。但7脚电流大,不能肯定只是MOS管的驱动电流大。
我没看你的具体电路,通常,对于3 ...

我是讲给楼主听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讲给楼主听的 呵呵

不好意思。我看你是回复我,我就继续回复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RCD尖峰吸收电路的三个元件,任何一个坏,极大概率会导致MOS管击穿爆管。

网友:
学到了,继续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相对非常简单的,  你发个故障我给你修,并把分析过程录下来。        充电器是学习电源维修的最好起步点!!!!!!!!!!!!!

网友:
真麻烦直接上交流电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