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澳美等电位浪涌保护器AL-25KDN1L

楼主(2022-10-23):
等电位浪涌保护器,一个电源接口,一个网络接口,

电源和网线输入端

电源和网线输出端

PCB背面

PCB正面,看起来没什么,一堆1N4148,一堆14D471

这个设备要起作用,必须有可靠接地。

网友:
就是压敏+泄气

网友:
跟电路里用的也没区别

网友:
这个独立出来的保护器跟电器内部的保护器区别不大,主要是炸管的时候是先炸保护器,避免在电器内部炸管。保护器炸了换一个就是了,电器炸了有可能波及到其他电路,检修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