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2022年第8贴:投影仪它大爷-TTB250幻灯机(潮阳市育才科教仪器厂)

楼主(2022-10-23):
2022年第8贴了,投影仪大部分都知道,这个估计大部分人不知道,按辈分,它应该是投影仪它大爷的二大爷,TTB潮阳市育才科教仪器厂生产的TTB-250幻灯机。至少应该是20-30年前的东东了,当时见了好奇,就拍了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知道的人说一说,来一波回忆杀

幻灯机是利用凸透镜成像原理,将图片等投影于银幕上的光学放大设备。由光源、聚光镜、放映镜头等部件组成。按光路结构分为直射式(用于放映透明幻灯片)和反射式(用于放映不透明的书刊、图片等)。按操作方式分为手动式、自动式、遥控式和声画同步式。按镜头分为单镜头式和多镜头式。在多镜头式幻灯机上可同时装上几张幻灯片,放映时通过操纵换片机构和变换镜头能在银幕上产生活动的视觉效果。(来自百度)

看到它时的模样,好奇,这是个什么东东,怎么感觉有个放大镜,实际是放稿件或资料的

换个方向看一下,型号TT250,这个应该是250W的意思,不是二百五的意思

侧面看一下,右边是可旋转的支架,可折叠到左边那个小支架那儿,可升降,中间那个可以打开,看到里面

上面是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反光镜子,反光镜子可以调角度,透到墙面或幕布上的画面从这里调角度

看一下细节

外壳上有图片提示,应该是先打开反光镜,再打开电源的意思吧

灯光有2档可以调整

放大一些

里面空空的,是不是东西被偷了,实际上它就这么简单,供电-光源亮-散热,科技含量高吧!
有个24V300w的环牛,给溴钨灯和风扇供电

这是光源,应该是个24V/250W的溴钨灯,左右是散热通道,右边进风,左边抽风

2个风扇

这个铁板版后面应该是个开关,打开盖子,设备就断电

就拍了这么多,大家有玩过的说一说

网友A:
坚决不能暴露年纪,打死我也不说我上小学时老师就是用这货讲课的

网友:
小学时候最喜欢老师报个幻灯机上课了

网友B:
灯光有2档可以调整,不是档位,而是备用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决不能暴露年纪,打死我也不说我上小学时老师就是用这货讲课的

嘘~~~,我上大学时才见过这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光有2档可以调整,不是档位,而是备用灯泡

原来如此,受教了,谢谢!

网友:
小学时就用这个讲ppt

网友:
哈哈,这个还不算爷爷

网友C:
当年有人在上面加装小液晶,变成可以看的“大电视机”。

网友:
我还在上学时,老师让我负责管这个东西,外观一模一样,里面灯泡不一样,我们那是螺口的灯泡,里面还有一个备用灯泡。
老师拿透明A4塑料片写好要讲的东西,上课时一张一张投影就可以了。不过用了几个月就淘汰了,老师们更喜欢在黑板上写。

网友:
单位有一个还没顾上拆,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10年前我买了一个,做成了投影仪。后面卖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决不能暴露年纪,打死我也不说我上小学时老师就是用这货讲课的

我上初中时候老师用的这个。

网友:
九几年小学见过,当初我以为是220伏风机和碘钨灯,实际是转换成12伏。特大菲涅尔透镜,如果能拆下来找到太阳,点蜡烛飞快。

网友:
小学时课堂上用过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台,想改成投影的,后来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有人在上面加装小液晶,变成可以看的“大电视机”。

这个有意思,变成投影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