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TS1200 烙铁拆机

楼主(2022-10-23):
咸鱼买了个 快克ts1200  烙铁头唤醒不灵敏   除了换手柄壳  还有问有办法解决吗

最后一张是自己的解决办法 不方便 手感不好

在网上找资料 发现这款烙铁 资料很少  很少人买 ?还是被公关了?听说有部分机器会出现这个问题

有懂的说说 你们都是这么使用的?

鱼塘有改jbc方案的  插上就能休眠 物理感应?

网友A:
唤醒不灵是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不灵是有接触不良?

想知道吗

网友:
估计哪里断

网友:
手柄问题。送到厂里修过,问题依旧。新出的TS8换了手柄感应器,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唤醒方式比白光先进,白光是在烙铁架上面装了开关,拿起烙铁就唤醒

网友:
高级烙铁,我还是936,自制T12烂尾了

网友:
手柄拆开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触摸IC,调一下灵敏度.或是检查一下地线是否接好!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解决方案不错!

楼主:
等高手解答  触摸唤醒方式   类似于手机

楼主:
这个快克是假的?

网友:
从未用过这高级的产品,一直都是几元钱的烙铁

网友:
厂里也解决不了吗?

网友:
可能是设计缺陷吧,不然怎么会返厂维修都不能解决

楼主:
有高手在吗?

网友:
高端货,眼馋

楼主:
是电容触发  为什么 套个橡胶也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