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请教电蚊拍中振荡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10-23):
电蚊拍的经典振荡电路如下图:
请教一下途中红圈中的电容在整个振荡电路中所起的作用?

网友A:
吸收线圈返峰电压,保护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收线圈返峰电压,保护开关管

谢谢,算是某种泄压电容?

网友:
尖峰吸收的

楼主:
谢谢,如果换过电蚊拍中振荡电路的三极管没用几次又再次损坏,是否意味着有可能这个保护电容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