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买来没用过的吸顶灯

楼主(2022-10-23):
  拆个买来没用过的吸顶灯,好几年了
几块钱到手的

正面光秃秃

背面也没名牌

16颗灯珠

里面有个标签和功率写24W

驱动

灯珠和薄铁皮没有粘在一起怕热量散不出去

只有15W

电流

通电看看
就到这里了

网友:
欣芝美 我也买过三块来钱   三色的我拆了灯板把客厅的灯改了 并且改成遥控的了   三个灯板都是老版双色 原来的色温太高  看着难受

网友:
蚯蚓灯条,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壳倒是可以利用,灯板就算了

网友:
我也手痒,屯了好多个吸顶灯,也不知道里面的料子好不好。

网友A:
我买过,好像是买一送一的,两个一模一样都扔那没拆

网友:
买过两个3.8元的欣之美,亮度还可以,灯罩也是亚克力的,就是厚了点,散热没问题,铁底壳毛刺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生锈了!

  放久了,杂物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好像是买一送一的,两个一模一样都扔那没拆

我也是两个一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前几天白光不亮了,只有黄光亮,我还把LED保护盖撬掉换LED的,换完了没装保护盖,灯光就不太均匀了。话说那保护盖是胶水粘住的挺难撬的,不知道热风枪吹行不行。

网友:
某宝上买过几个欣芝美的吸顶灯,最早买的45*45方型24W (4跟灯条,每根灯条上是12个5730灯珠),这个夏天时灯珠烧掉不亮了,自己换了3个4000k色温的5730上去,原先的6500K灯珠太冷了,下次再坏的,换一半4000k灯珠上去

网友C:
我买的这个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这个还在用

  还很耐用吧

网友D:
换了新的灯才发现,原来用的杂牌灯,亮度低,功率反而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新的灯才发现,原来用的杂牌灯,亮度低,功率反而更大

哈哈省钱不省电嘛

网友:
这东西螺丝孔是扎手的

网友:
这种LED灯便宜的功率虚标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