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与众不同的双色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2-10-23):
晚上修个充电器 偶然发现转灯显示的发光二极管与众不同  两条腿能发出两种红绿颜色  特意拍一下给大家伙展示一下  右边那个跟普通发光二极管一样的结构  左边的从正极连到长方形晶体上又出来连在负极 整个晶体是固定在负极上的  是不是相当于两个极性相反的发光二极管并在一起的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极性反转然后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过电路设计要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极性反转然后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过电路设计要复杂一些

一个八脚集成电路直接驱动的

网友:
亮一个看看啊?

网友:
共阴或共阳吧

楼主:
跟三个腿的效果一样 看不看都行

楼主:
第一次见  别的双色都是三条腿的

网友:
卅年前碰到个雾型两脚发光管正反都亮,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里面集成了芯片,自动识别正负电压,完成双色显示

网友:
自带芯片的

网友:
三条腿的双色二及格极管见多两条腿的双色二极管还是少见

网友:
见过自动变光的,内部有芯片,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很多发光二极管内部都集成有芯片。最常见的就是七彩跑马灯。

网友:
7彩灯变换无穷。

网友:
是不同电压显示不同颜色的吧?

网友:
十年前就见过了,而且还是大功率的,当时查了一下X宝,价格还不便宜,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的。
好像是一个什么生产线上面的检测辅助设备。

网友:
其实是二个PN结封装到一个基座上,这种无极性LED出现最多的是共享充电宝。

网友:
用来做220V指示灯。

网友:
这个可以拆开看看,谜底不就解开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