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拯救一片物理炸裂的9ddj

楼主(2022-10-23):
这几天翻垃圾堆,翻出了一颗完好的9dfl丢SM3281去了,还剩下两颗封装炸裂的9ddj,想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
植球,丢测试架,有一颗已经坏掉了,另外一颗能识别4ce:

AU6989测试架清空,能开出32g来:

于是就打算随便找个板子贴上了。

正好前几天整了块CBM2199,原本打算上一颗拆机大s的4G MLC用的,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干上去!

焊完插电脑,能识别颗粒。就是只有3ce,不管了能用就行……

开卡开始,没想到还能成功,太6了。

跑个as ssd。

套壳,收工。

PS:之前有问过其他朋友CBM2199能不能开不连续ce,现在看来好像能开啊……

网友:
居然搞好了!

网友A:
这是数据火葬场啊,我都怕剩下的3CE不稳定,连带数据一起送走,有裂缝的地方建议找点绿油覆盖一下子,防止进去潮气坏了

网友:
这都能搞,真正的高手!

网友B:
我最怕的是哪个不识别的ce说不定哪天突然回光返照,被识别了,那时候这个U盘又不好使了,我经过好多次,累了

网友C:
这样也敢用,胆子是真肥啊

网友:
厉害,这都能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据火葬场啊,我都怕剩下的3CE不稳定,连带数据一起送走,有裂缝的地方建议找点绿油覆盖一下子 ...

hhhh,本来就是想折腾一下手上的垃圾,用的话还有其他的u盘。
这个盘跑圈没问题,但是说不定哪天真就炸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敢用,胆子是真肥啊

哈哈哈哈,折腾而已,实际用肯定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怕的是哪个不识别的ce说不定哪天突然回光返照,被识别了,那时候这个U盘又不好使了,我经过好多次,累 ...

其实只是正好无聊,翻垃圾堆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颗粒。结果翻到了一颗完好的9dfl白片上了3281,顺便折腾一下这俩家伙

网友D:
这个可以临时用用

网友E:
这个怕只能供起来,用就谈不上了。

网友F:
其实我一直比较好奇,这种炸CE的颗粒,平常使用的话是否和正常寿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一直比较好奇,这种炸CE的颗粒,平常使用的话是否和正常寿命一样

没测过,盲猜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怕只能供起来,用就谈不上了。

可以送给仇人(do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临时用用

确实,现在在抽屉里吃灰中,说不定哪一天能派上用场

网友G:
2199e没有ce0应该也可以开

网友H:
手里也有一颗风枪吹炸了的9DDJ,在方力家买的,第一次吹板子上就炸了(估计此前这货没少受摧残)。

楼主:
引用 网友G:
2199e没有ce0应该也可以开

如果还有炸ce的片子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里也有一颗风枪吹炸了的9DDJ,在方力家买的,第一次吹板子上就炸了(估计此前这货没少受摧残)。 ...

方力家的颗粒抽奖,最好自备测试架。我目前在他家买的片子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