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维修流程

楼主(2022-10-24):
液晶电视维修流程
1,待机的时候电源板只提供一个 5V 或 3.3V 的供电给 CPU,其它 12V.18V.24V.9V 电压都要等到 STANDBY 开机后才出现,这个时候就需要 CPU 发出一个高电平 5V 或 3,3V 给电源板,电源板接到 CPU 送来的电压后才启动 12V,9V,18V.24V 电压, 如果电源板的这些电压均正常的话,基本肯定电源板是 OK 的。
2,CPU 板的发出开机电平后,由电源板提供的 5V 电压经过一些 3.3V,2.5V,1.8V 贴片稳压器分别送给一些芯片作为供电之用,不要小看这些低电压哦,很多时后 往往是这些电压高了一点点(0.7V)就会产生黑屏无光栅的故障,通常损坏的都为这些稳压器供电滤波电容变质,或者是老化后出现奇怪故障的主要杀手,一般 液晶的解码集成(数字变换 IC)供电都在 3.3V 跟 1.8V 左右,而跟解码集成连接 的寄存器的供电都为 2.5V,在液晶使用 1 年左右的时候,这些解码集成往往都容易出现虚焊故障,这时候就的考验大家的焊接技术水平了,实践证明有一部分是 补焊后就排除故障的。
3.无光栅或光栅闪一下后黑屏故障也是液晶最常见的一种故障,这个故障一般可 以通过测量电压来判断,在遥控开机后测一下电源板的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测一下通往背光板连接线 ON/OFF  脚的电压是不是高电平 3.3V,再测一下 PWM 脚的电压是不是也在 3.3V 左右,要是都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显示屏自带的背 光板有故障,要是这 2 个电压都没有,那问题就是解码集成没有工作或是软件没有跑起来引起的,这时就要维修 CPU 板了。 以上只是维修平板电视很小的一部分经验而已,要想修的快,还是要多花时间去磨练的,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维修平板液晶电视的高手。
液晶电视常见故障判断方法
现在液晶电视作为各大厂家主推产品,普通的 CPT 电视已渐渐退出市场,所以作为 一名维修人员掌握维修液晶电视的技能是事在必行的.以下是我在维修中的一点 经验和各同好交流一下,希望以后会有更多此类文章出现. 要维修液晶就要学会判断是那一部分有故障,这是第一步.以下就说说液晶电视的 主要故障及部位的判断.
1:开机出现无象无音,电源灯闪一下变成常亮,屏幕在开机瞬间闪一下白光.此故障 多为背光驱动板损坏.不过在维修中也遇见过是屏内的灯管损坏的.
2:出现开机一个时后花屏(马赛克),音正常.此现象弟一个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 IC 接触不好).弟二是机内连线接触不好.
3:开机三无,电源灯不亮.弟一个是电源板坏,弟二个是 CPU 部分工作不正常.
4:灯闪不能开机:CPU 总线工作不正常或开机程序 IC(BIOS)不良,"BIOS"IC 和 CPU 之间接触不良等离子屏的各部件板好坏的判断及维修更换家电维 和普通的电视机一样,等离子电视机的高故障部位也是在电源板、驱动板这几大部分。原因是这几部分是工作在高压、大电流状态。由于目前对等离子电视机的维修,都是板级维修,所以,在实际检修中,只需要判断出有故障的部件板或电 路板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对部件板上的元器件进行维修和更换。只是因为:一方面等离子电视机电路板里的元器件,大多为进口的,国内无法购到或屏的制造方 不提供;另一方面,等离子电视机里的各种电路板,都是多层结构,非工厂条件 下的维修,很容易因拆装不良而给电路板制造新的故障,所以目前的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的维修,整个行业执行的都是板级维修,也就是换整个部件板。
在对 PDP  屏的电路进行维修和检测、拆卸时,必须注意大容量的电容是否已经 放完电?并注意检测电压时的冷地和热地的不同之处,同时必须严格注意防静电 即 ESD。

对电源板的判断和检测,首先就应该检测电源板的各路输出电压,是否和屏右上 角上贴的帖纸里标的一样(此时把该贴纸指给大家看),如果测到的电压和屏上 标的不一样,则很有可能是:
①、电源板本身损坏,导致电压和屏上标的不一样 ;
②、电源板的负载有问题,导致了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和屏上标的不一致。我们可 以先检测电源板输出的各个插座的电压值,发现那个插座上的电压值有异常,就 拔下该插座上的插头线,让它和后级电路断开,此时再测下电源插座的输出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了,则说明是后级的电路板有问题了,反之是在电源板本身。有一点必须要注意,那就是 VS 电压是在这里的两个插座上都有输出的(此时指出这 两个插座的位置),所以,如果拔下一路的插头时,VS 电压还是异常的话,还要 必须把另一边的有 VS 电压的插子头一起拔下,这样才能判断是否是电源板或还 是后级的电路板问题。
在实际维修中,电源板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无驱动电压输出或驱动电压太低导致黑 屏(黑屏是指整个屏不亮,或有声音或无声音)。对其进行检测,可以发现 VS 驱动电压已经大幅下降,而 VSC  驱动电压,则已经是降到了 0V  左右。PS42D8 的电源板,在实际检修中,不需要带假负载,就能试机,这样维修就会很方便。 当我们怀疑电源板有问题时,我们可以把整个电源板组件的所有插头都拔掉,把 电源板组件拆下来,短路电源板上的 CN802(或 CN9004)插座的左起第 3、第 4 脚,再给电源板通上 220V 的电源(此时需做示范),如果电源板部件是好的话, 则通上电后,它的所有插座都将输出和屏上标的、印制板上印的一样的电压(有 一定的偏差,但偏差数值很小),只要有一路电压或一组电压不一样的话,则该 电源板部件就是坏的。
屏的 X  驱动板如果坏掉的话,则可能出现如下故障:1、图像很暗或无对比度或 层次感很差;2 也有可能出现黑屏;3、图象上有色斑块。怀疑是 X 驱动板坏时, 可将该板从电路中脱开出去,如果把 X 驱动板拆下,图象的几乎没变化,也就是 X 驱动板装上和不装上,几乎都一个样时,则该 X 驱动板可能就是坏的。或者有 好的 X 驱动板也可代换它。X 驱动板上的保险管(此时指出保险管的位置)是否 烧断也可成为起是否损坏的一个依据。
屏的 Y 驱动电路板如果坏了的话,将可能出现如下故障现象:1、黑屏;2、上半 部黑屏或下半部黑屏;3、花屏(图像杂乱无章);4、水平亮线或黑线或亮带或 黑带;5 上半部亮屏或下半部亮屏;6、烧 Y 上、下选址电路板。Y 驱动板上的保 险管(此时指出保险管的位置)是否烧断也可成为起是否损坏的一个依据。
逻辑板损坏的常见现象是:1、花屏;2、黑屏;3、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竖线或 横线或竖带或横带;4、控制失效;5、无图象等;

COF  选址电路和 COF 插头损坏,出现的故障现象是垂直方向上的竖亮线或竖亮 带,也有可能是竖黑线或竖黑带。在三星 V2 屏上还可以看到 COF 插头上的软封 装集成电路的外观上的损坏,如气鼓、炸出小洞、集成电路发黑烧焦等(此时如 果做示范的是三星 V2 屏的话,还应该示范如何从外观上看 COF 上的集成电路好 坏的方法)。
1.屏上出现一条,或数条水平不亮线:
检查 Y  驱动板与 Y 板(缓冲板)之间的插座是否有插好,没插好的话,重新插好插 座,如果已经是插好的,根据暗线出现在屏的上、下部,更换 Y(缓冲板)(上、下)
2.屏上出现一条,或数条比边上其余的水平线亮的多的水平亮线:
检查 Y  驱动板与 Y(缓冲板)之间的插座是否有插好,没插好的话,重新插好插座, 如果已经是插好的,根据暗线出现在屏的上、下部,更换 Y(缓冲板)(上、下)
3.  屏上出现一条垂直的不亮线,或整块垂直的不亮块
a.如果是出现一条不亮的垂直线,则是 COF 有问题。
b.如果是出现整块垂直的不亮块,先检查是否是 COF 与选址电路之间的连接插座 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检查选址电路与逻辑板间的连接插座是否正常。如果也是 正常的,更换选址电路板。最后,更换完,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更换逻辑板。
4.屏上显示一种单色信号时,出现垂直的一条或数条其它颜色的亮线:
a.如果是出现一条其他颜色的垂直亮线,则是 COF 或是屏有问题。
b.如果是出现整块垂直的其他颜色亮块,先检查是否是 COF 与选址电路之间的连 接插座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检查选址电路与逻辑板间的连接插座是否正常。如 果也是正常的,更换选址电路板。更换完,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更换逻辑板,最 后,如果换完逻辑板问题还在,就是 COF 有问题。
5.屏有暗光栅,调不亮,能模糊见到图像影: 为电源板的屏驱动电压无输出引起,可检查 VS、VSC、VA  等电压是否正常,如不对先检查逻辑板 VS_ON  脚在开机后是否为 2.8V。如是则说明逻辑板已起控,可将电源板相应插座拔起,判断是电源板还是负载问题,并更换相应板。
6.屏上出现与上述情况都不同的异常的亮点,亮块等:
a.检查选址电路板与 COF 板之间和逻辑板与选址电路板之间的插座是否连接好。
b.更换选址电路板,如果无法解决,更换逻辑板。如果问题还在,就是 COF 有 问题。
7.无光栅,指示灯红灯亮,不变蓝的故障判断。 先对屏自检,判断是屏还是板的问题。如是屏则换屏,如是板可检测 SCL、SDA总线电压,通过总线电压可按如下确定故障范围:如电压在 2.4V  左右波动,则为主板上有总线相连的 IC  出故障,如 AD9887、VPC3230、PW1230 等,可先检查各 IC  的供电及 IIC  通路;如电压在 1.8V  左右波动,则为主 CPU PW181  与副CPU SDA555  之间的通讯异常所致,可检查 RXD、TXD  两路是否出故障;如果电压在 0.8V  左右波动,则为 PW181  外挂的存储器、FLASH 芯片出故障。
8.无光栅,指示灯红蓝灯均不亮的故障。
如红蓝灯都不亮,一般为 SDA555  本身不良,也可能为 PW181  本身无供电或未 工作。三星 Y 驱动板出了故障现象之后,出现过这几种现象,
1.开不起,指示灯不亮。
2.花屏
3.屏暗淡,只有模糊影像
4.开机一段时间,无图无声,指示灯为蓝色。关机再开,正常
PDP 维修注意事项------内部培训资料
PDP 维修注意事项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损伤或者身体伤害,避免 PDP  屏出现新的损坏,维 修人员务必请仔细阅读如下条款,如果你忽略了以下警告,将会导致致命的伤害:
1.不同型号的屏存在差异,不可直接代换,务必原型号更换。
2.PDP 模块(包括屏、驱动电路、逻辑电路和电源模块)工作电压大约为 350V。 如果要在正常工作时或者刚刚断电时对 PDP  模块进行操作,你必须采取合适的 措施避免电击,并且不要直接触摸工作模块的电路或者金属部分。这是因为驱动 部分的电容即使断电以后仍然短时保持较高的电压,所以即使断电以后,你也一 定要确保至少一分钟以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
3.不要给该模块提供高于规格书上要求的任何电源。如果你使用的电源偏离了规格书上的数值,可能导致着火或者损坏该模块。
4.不要在不良环境下进行操作或安装,例如近水区域----浴室、洗衣房、厨房水 槽,或者靠近火源或发热器件,或者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等类似环境。否则将会 产生不良的后果。
5.如果一些异物(如水、液体、金属片或其他杂物)不慎掉进该模块中时,必 须马上断电。并且不要挪动模块上的任何东西,因为可能导致碰到高压或者短路 从而导致火灾或电击。
6.如果该模块出现冒烟、异味或异常声响,请马上断电。同样,如果上电以后 或者操作过程中发现屏不工作,也必须马上断电,并且不要再同样条件下继续操 作。
7.不要在该模块工作或刚刚断电时,拔插模块上的连接线。这是因为驱动电路 上的电容仍然保持较高的电压,如确需拔插,敬请在断电后至少等待一分钟。
8.由于该模块是玻璃面板,请避免外力挤压,因为玻璃破损可能伤人。移动该 模块时需二人配合,以免发生意外。
9.整机在设计时,已充分考虑对流散热,顶部的圆孔是用来散热的,为了防止 过热,在正常的工作时候,不要在其上面加上遮盖物,同时不要将其放置在狭小 和通风不良的地方。
10.PDP 电路中有很多是 CMOS 集成电路组成,所以要注意防止静电。因此维修 时,一定要罩上防静电袋,操作之前,一定要保证充分接地。
11.屏的四周分布了很多连接线,维修或搬动时请注意不要碰到或划伤,这些连 接线一旦损坏将导致屏无法工作,且无法维修;
12.屏部分电路板的连接器都比较精细,更换时务必小心,以免损坏;
13.运输和搬运时要特别小心,剧烈的震动可能导致玻璃屏破裂或者驱动电路受 损,因此运输和搬运时一定要用坚固的外壳包装。
14.储存时要放在一个环境可控的地方,避免温度和湿度超过说明书规定的范围。 如果要长时间放置,则应罩上防潮袋集中统一堆放。其使用环境要求如下表所示:
温度 使用范围
0~50 度
储存范围
-15~60 度
湿度 使用范围
20%~80%
储存范围
20%~80%
15.如果长时间显示某一固定画面,可能导致固定画面的亮度和色度与活动画面 出现差异,这是由于前者荧光粉的密度降低的缘故,并非故障。另一方面,即使 画面发生了变化,其亮度仍然会保持一段时间(几分钟)。这是等离子本身固有 的特点,不是异常。但在使用时,请尽量避免长时间显示高亮的静止图像。
16.作为数字处理显示设备,模块具有错误扩散技术和复用子场的方法来显示灰 阶和假的轮廓提升。相对阴极射线管而言,在运动的图像中,你会发现人脸边缘 会有一些错误的彩色。
17.显示灰阶测试图形时(在水平或者垂直方向亮度逐渐变化),你会发现相邻 的两阶亮度不均,这是复用子场、显示负载矫正和电解引起的。
18.PDP 屏前板是玻璃,安装时要注意屏是否放置到位,若放置不到位就直接安 装,可能会导致屏破裂。
19.安装屏时使用的螺丝务必使用原规格,以免出现规格不匹配导致屏的损坏, 特别要防止螺丝过长、过大。
20.装卸时要注意防尘,特别要避免脏物落入屏和玻璃之间,以免影响收看效果。
21.后机壳对应电源板位置上帖有一片绝缘片,是用来进行冷热地隔离,装卸时 要注意保持完整,以免造成安全隐患。
22.除等离子屏以外,玻璃也是一个高价值的部件,其具备防辐射、调整色温等 功能,也务必小心处理。
23.在连接屏内接插件时,因此时屏是靠四角支撑,中间是悬空的,如插件力度 过大屏表面玻璃受损伤的可能性也很大,在保证接插件插到位尽量不要用大力插 插头或压屏等。
PDP 屏的电路板功能的介绍------内部培训资料
厦华 PS42D8 等离子电视机的拆卸,及 PDP 屏的电路板功能的介绍
(1)拆卸:先要准备好防静电软垫,再把电视机翻倒在软垫上面,要求电视机 的前框必须接触到软垫,否则将导致屏的破裂(对于 42 寸的等离子电视机,操 作必须要两个人,对于 42 寸以上的,必须多人操作)。用防静电电批拧下电视机 后盖的所有螺钉,把后盖拆下。此时就可以看见等离子电视机的内部了。在进行 维修和拆卸时,一旦要触及电路板的情况下,操作人员都必须要佩带防静电手环,并佩带防静电手套。同时对拆下的各种螺钉必须归类保管,装回去时也不要装错。 尤其是长短不一的螺钉,如果装错,比如把长的装到短螺钉的安装孔里去了,就 有可能导致长的螺钉洞穿等离子的玻屏,导致碎屏,从而使价格很贵等离子屏报 废。
在拆卸时,还必须防止螺丝刀或电批的打滑,在一些屏的附带排线附近,则更要 注意不要打滑,因为一旦打滑,就有可能导致螺丝刀或电批的尖锐头部凿到屏的 排线上,导致排线损坏,而目前,一旦屏的排线被凿坏,只有返回到等离子屏的 厂家维修,维修费还非常贵,同时由于屏的邮寄也是非常困难的。如不维修,则 只有报废该屏。所以在拆卸时,我们要求对螺丝刀或电批进行两手操作,见示范, 严格禁止单手操作。此时做正确的动作的示范和不正确动作的示范。
(把拆去后盖的 PS42D8 竖立在拍摄台上,并把厦华的电路板组件拆下,在拆厦 华主板和屏的逻辑板时,必须用酒精先洗掉热溶胶,此时讲解下厦华电路固定螺 钉的种类和类别)
(2)屏附带的各电路板及其功能介绍.
现在大家看到的电视机的部分,就是厦华 PS42D8 电视机的等离子(PDP)屏组 件部分,除了固定屏的电视机前框,以及左下角的键控板部件,剩下的全都是三 星公司的屏的部件及屏本身。
现在我对等离子屏自带的电路板组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正中这块大的电路板, 就是等离子屏的电源板部件。电源板部件的主要作用就是给等离子屏本身提供供 电电压,同时也给厦华的电路板提供供电。电源板输出的电压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是给屏的供电,主要有 VS、VSC、VA、VE、VG 等,其中,VS、VSC 是屏 工作的主要驱动电压,电流较大电压较高。另一类给电视机厂家提供的工作电压, 基本上是低电压,如 5V、3.3V、以及给伴音功放电路提供工作电源的 15V 等。 电源板的主要作用就是给等离子电视机的所有电路板提供工作电压。
右边这块是 PDP 屏的 X 驱动电路板,X 驱动板是在逻辑板的时序指令的控制下提 供屏 X 电极的驱动电流的。它通过三条排线和屏相连接(此时做 X 驱动板上排线 的拆卸示范)。
左边的这块大的电路板组件是等离子屏的 Y 驱动板组件。其主要作用是在逻辑电 路板的时序指令下,提供屏的 Y 电极的驱动电流。在 Y 驱动板的左边,上下各有 一块长条形的电路板,它们分别是 Y 上选址电路(或叫缓冲电路)和 Y 下选址电 路(或叫缓冲电路)。Y  上、下选址电路(或叫缓冲电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 Y驱动电路板过来的不同时序的驱动波形或电流,传递给等离子屏。Y 选址电路和 屏相连接的那个棕色排线叫 FPC 排线。实际拆装中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它弄坏,一 旦弄坏,则只有 PDP 屏的制造厂家方能更换和维修。
我们要求拆 FPC 排线时也 要两只手操作,严禁单手操作!因为 FPC 排线和插座的接触比较紧,一只手操作, 很容易导致因惯性而扯断排线(此时做拆卸 FPC 排线示范)。大家不要以为我这 是危言耸听,我在 2004 年到国内一个知名的维修企业讲课时,就发现该公司里 有好几块等离子屏的 FPC 排线被人为扯断,该公司的工程师问我,如何修,我回 答:报废或运韩国维修。结果大家肯定知道——报废,损失 15000 余元。
介绍完后对 FPC 排线的保护的重要性后,做拆卸 Y 上选址电路(或叫缓冲电路) 和 Y 下选址电路(或叫缓冲电路)的示范。
中间这块电路板是逻辑板组件,关于逻辑板组件,你可以把他理解为就是普通彩 电里的 CPU 或控制系统以及图像处理系统(主板来来的 LVDS 格式信号,在这里 转变为等离子屏能显示的信号)。
逻辑板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和指挥等离子屏上的所有的部件电路板,按照它的软 件或程序,进行运转。同时逻辑板还负责生成并输出地址驱动器输出信号和 X、 Y 驱动信号,并对地址驱动器输出信号进行缓冲后,向地址驱动器 IC(COF Module) 提供输出信号。
在逻辑板上,有等离子屏制造厂家做的软件程序,就是这块方形的 IC。该 IC 装 在方形的插座里,实际更换该 IC 时,应该用两把一样的小螺丝刀或其他的硬的 尖东西,从插座对角的两个较大的缺口里伸进去,两边轮流撬,就能把该 IC 撬 出来(此时做拆卸示范)。在逻辑板上有一个拨动开关,在上面标有:1:2./3./4 几个开关,这些开关就是自检拨动开关,在等离子屏自检时要拨动这些小开关。
在逻辑板的下面,左中右分别有三块电路板,这是 COF  选址电路( 或叫缓冲电 路).COF 选址电路(或叫缓冲电路)的主要作用是把逻辑板上来的屏在垂直方向上 的驱动,传递到 COF 插头及插头上的 COF 驱动集成电路上(此时做拆 COF 插头的 示范)。
常规液晶屏输入接口定义 常规液晶屏输入接口定义:
20PIN 单 6 定义:
3.3V        3.3V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 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 空 17 空 18 空 19  空20 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4 组相 同阻值)
20PIN 双 6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 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 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8 组相 同阻值)
20PIN 单 8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 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3-  18: 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5 组相 同阻值)
30PIN 单 6 定义:
1:空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 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 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27:空 28 空  29 空 30 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4 组相 同阻值)
30PIN 单 8 定义:
1:空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 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 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 空  27:空 28 空  29 空 30 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5 组相 同阻值)
30PIN 双 6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 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 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 CLK2-    27:CLK2+
30PIN 双 8 定义:
1:电源 2:电源 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8:R0-        9:R0+        10:R1-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 100 欧左右)指针表 20  -100 欧左右(10 组相 同阻值)
一般 14PIN、20PIN、30PIN 为 LVDS 接口,25、31、40、41、60、70、75、80、100PIN 接口为 TTL 接口,其中 41PIN 以下 为单 6 位,60PIN 以上为双六位屏50、80(50+30)PIN 接口的为 RSDS 接口。单排白色线。14+20IN 接口为 TMDS 接口,少得很! 液晶高压板的代  换
修液晶高压板故障令人头疼,特别是疑难故障或配不到相应的高压板时一个头两 个大,但总不至于报废或退修吧,那多没面子,其实人是活的,任何高压板只要装得下,那么它就是"万能"的,不知道买来高压板的参数,看到高压板接口有 这么多条线,头晕了吧!
其实很简单,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 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 6V  左右那么就是3.3V 的,假如电容上标 12V 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 5V,假如是 24V 左右或以上,
那么就是 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 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 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 和 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 3.3V 再接 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 3.3V 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高压板坏后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故障: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 高导致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 PIN 松脱、 IC 输出过高等等都会导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 IC 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 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 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是:(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 IC 中有一脚 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 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 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不到的现象,如:高压线路接触 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2)、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 示器灯管采用均为 2 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均采用双路输出,即两 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此时,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以判定故 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 IC 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 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 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 无振荡/无输出、自激 振荡电路产生不良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 易测到,如:12V 对地、自激管击穿、IC 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 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 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4、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 偏低、IC 输出偏低、高 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 示!
5、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6、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 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以上几点是升压板产生问题的最主要现象,对于高压板产生的不良,各位 不防把它这样比作:灯管相当于我们的日光管(当然,其电压要比日光灯高得多, 其粗的一根高压线接的是高压输入、细的一根低压线接的是输出反馈端)、线路 板把它看作逆变器线路,围绕着该状况去修,可能会容易一点。另外:电源与升压连为一体的板子,要判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升压部份问题,可切断升压线路的供 电线路,再测试电源输出的 12V 或 5V 等是否正常,以此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部份, 但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时要看仔细,勿直接切断 12V 或 5V 整流线路,那样可能 导致电源无反馈电压而升过高,导致爆炸等问题(该状况类似直接切断 CRT 显示 器的行管 C 极及输出反馈电路)。
以上,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秉着一颗无私之心将你 们的一些技术经验交流出来与大家分享,以相互提升技术水平!
让我来告诉你们高压板电路原理吧:一台完整的液晶一般由液晶屏、主板、按键 板以及高压板组成(又称升压板),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液晶彩显中还带有音频 板以及 USB 插口板等。而楼上的各位图片提供的高压板均为独立型的高压板, 即:需要由一个 12V 电源的电源盒来提供,另有部份机子主电源与升压板是连在 一起的。
先来讲讲液晶屏的构造再讲升压板原理或许各位会听得更明白些。目前, 市场上液晶屏主要有三星、中华、奇美等等,而追其构造,均由液晶粒子屏、玻 璃、信号处理板及灯管等组成!一方面,主板上提供的信号经信号处理板解码后 送到液晶粒子屏,推动液晶粒子翻转,这时是看不到亮画面的,因方没有背灯管
(即贴在液晶左右背处,即上面说的灯管)的照射光,只有背景一点黑暗的图象。
另一方面,主板产生信号后,紧接着升压板也开始工作,推动灯管发光, 并在背灯管的照射下,液晶显示器才能显示完整的图象。
在了解以上的大概状况后,我们不难理解:升压板的作用就是点亮灯管!!! 的确是这样,升压板的作用就是推动灯管发光,以产生背景照亮灯。但是,话又 说回来,灯管如同日光管一样,其内部充满了氖气,要想让它发光,必须在其未点亮前产生 1500V  的高压来击发内部的气体,一旦气体导通后,则必须要有600~800V 电压、9MA 左右的电流供其发光,这就使得普通的 12V 或者市电的 220V电压跟本达不到其要求,因此必须升压。而此时,所有发光的条件都满足了,背灯管当然就发光了。是这样的,这时背灯管是发光了,而且如果给主板加信号的 话,画面就出来了,没错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是,大家要明白,多数的液晶显示 器是由直流电压控制开关的(即开关只控制主板信号,不能关掉 12V),这时, 如果关机会出现什么现象????大家想想,主板至液晶屏控制信号是切断了, 但升压板呢,背灯管没关掉呀,没关掉当然就一直亮着,亮着当然在关机时就出 现全白的显示(呵呵,这样不仅浪费电,而且很难看呀),为此必须从主板中引 出一路控制升压板上脉宽 IC 供电电压,即控制电压(根据机型及厂家设计状况,由高低两种电压控制,一般均为 3.3或 5V 控制),只有有了控制电压,才能保证升压板上的供电随着开关机器而通断(另有一部份机子是控制 IC 振荡等)。
这样了以后,基本保证了升压板的正常工作及画面的正常显示,即萧洒 哥说的三个条件:1、12V 供电线        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各位记住,这三根线的任何一根没接入必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
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台的液晶显示器是都带亮度控制的,要想使得背 灯管能够随着亮度的控制而变,必须引入亮度制线,其由主板的 CPU 或苡片(主 IC,脚最多的那个)输出,一般由 0~5V 或 5~0V 间变化。
故此,要使一台液晶的完全能正常控制显示,除主板要正常外,升压板要 具备以上 4 个条件。
当然,这只是输入的条件,给合背灯管的要求,我们不然理解升压板的组 成电路:一个脉宽产生 IC(包含振荡/控制/反馈等外围电路)、供电控制电路、 自激振荡产生器、反馈取样电路等组成。

脉宽产生 IC 主要是负责产生矩形脉冲信号,并随着的亮度的调制而改变, 用以调节 12V 至自激振荡器的供电大小,以产生随供电不同而不同的高压,供灯 管发光。其外围由振荡电路等。
供电控制电路,一般机子均由几个三极管组成,随着主板的控制电压的有 无,而开通或切断脉宽 IC 的供电存在与否,达到控制整块升压板的目的。
自激振荡产生器主要产生灯管所需要的高压,当给其加入电压后,即可自 激振荡,并产生逆变高压(即逆变器),其加入的电压是 12V 经脉宽 IC 调制的(一 般调制后输入在 9~12V 间)
反馈取样电路主要是收集自激输出及灯管次级(低压线)的电压与电流的 大小,并反馈至脉宽 IC,用以稳定或切断其脉宽输出(我们日常见到的亮一下灭 掉,即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脉宽无输出,如:反馈偏高,IC 输出偏高,灯管线脱 等均会导致该问题)
综上所述,简略的说,升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 另外:说明一点,目前,液晶屏一般由 2 灯管、4 灯管的组成,部份大屏幕(如 20 寸)液晶为了提升亮度,用 6 灯管甚至 8 灯管的都有,每灯管两根线,一根高压(粗的)线,一根低压(细的)线。

网友:
谢谢!下载了,以后慢慢学

网友:
液晶电视维修流程,马克一下

网友:
感觉有点难,还是感觉哪坏了换哪块比较方便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2023-01-20):
目测有10年的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学习中。

网友(2023-02-22):
好多字,小白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