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开K9QDGD8U5M提示Format Fail

楼主(2022-10-24):
IS903开K9QDGD8U5M提示Format Fail,错误码66。G2版型,不带写保护开关。
参数如下:去掉格式化选项可以开卡,但是重插之后,windows提示需要格式化,然后无法格式化。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3-01-30):
我的量产也出现这个错误了,无解?

网友A:
把 CACHE去掉。另外我网盘里面有个可以sorting 的魔改版。自己进去翻拿去用吧。https://pan.baidu.com/s/1i5E9g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CACHE去掉。另外我网盘里面有个可以sorting 的魔改版。自己进去翻拿去用吧。https://pan.baidu.com/s/1i ...

谢谢,后来证实缺失是cach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