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飞鸽公路车燕把改弯把,结果手把直径不一样,柳暗花明搞定了!

楼主(2022-10-24):
国庆不是撸了飞鸽渣渣公路车嘛,结果商家发成燕把的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801-1-1.html
反馈后,商家倒是耿直,说再发一个弯把给偶,燕把不用退了

等了4天,快递终于到了

铝的,比较轻,右刹把有点内倾,估计是运输导致的
正面,带变速拨杆

反面

后变速,和之前那个一样,禧玛偌的最低端

型号

前变速

型号

刹把,三无
这价位不可能配手变

撸掉原车的燕把

弯把宽度小不少
突然发现两手把粗细明显不一样

燕把有尺寸标记,测量是31.4

弯把是25.4的规格

原车31.8的把立根本就装不上呀

叮!记得渣渣山地车上的把立好像是25.4的

拆下来对比一下,除了短点木问题的啦

兴冲冲装上,结果发现前叉上管漏出来了
把立盖根本压不到把立

需要前叉垫圈,或者把前叉上管锯掉几mm
算了,还是撸个5mm的垫圈吧

到时顺便把前叉碗组改一下

楼下继续

楼主:
没想到,第二天在库存里找到一个不锈钢圈

和原车前叉垫圈比,内径略大,外径略小,厚度也合适,就是它了!

前叉碗组就不大动了,打算就去掉珠架

渣渣山地车的珠架直径比这个要小一圈,但钢珠直径是一样的,正好把备件用上

开始是这样排列,结果车架装不到位

好吧,把车架翻过来装

装完底面装上面,过程还算顺利,只是掉进去一个钢珠

不锈钢圈内衬薄的尼龙扎带,让它居中

把立盖终于可以压上去了,调好前叉转动的松紧程度,锁紧把立

装好弯把,初步搞定

继续调整变速、刹车线管
刹车线管有点偏长,因线管被把带缠住,只能抽出一段刹车线

用小电磨切掉约10cm长度

后变速不太好调,可能是偶还没掌握核心技术
反正整个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才全部调好,好累

弯把看起来很是很帅的

终于等到周末,可以出去帅一下了

跑了个赛段,没办法,就是个菜腿

总体来说,这车骑起来比较顺滑,平路、尤其是爬坡性能感觉比之前的渣渣山地车上了个档次,估计和自重有关系

但是由于车把较窄,操控比宽把的山地车要困难一点点
另外,因身体前倾,对蛋蛋有点不友好,两天骑下来颈和腰都比较酸,可能和整车各部尺寸有关,后续看是否能调整过来
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A:
唉!说起来都是泪啊!现在前叉立杆上轴承、下轴承都是有滚珠支架的散珠轴承了,老早以前的自行车,这个部位的拆装简直太不堪回首了。懂的都懂我在说什么!

网友B:
上次就看着有点怪,是不是这个轮子要大啊,怎么看着这么别扭,这车架是不是上26或者700c轮的车架啊

网友C:
这个。。。。。。是公路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说起来都是泪啊!现在前叉立杆上轴承、下轴承都是有滚珠支架的散珠轴承了,老早以前的自行车,这个部位 ...

嗯嗯,带珠架的或用培林,装配确实简单得多,上散珠反正偶是很少能一次搞定

网友D:
这是渣渣,那我正在用的买菜车车,算什么

网友:
没分了,先留记号。一个小时装起来够快的。均速不低,距离多少呢?

网友:
弯把不仅看起来牛叉而且能减低风阻提升速度
元首不玩宝马摩托却玩起了公路赛真是买椟还珠吖https://p9-dcd.byteimg.com/img/pgc-image/a53fabd6e681450fa704a12f04a7b497~noop.webp

网友:
非专业不如平把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唉!说起来都是泪啊!现在前叉立杆上轴承、下轴承都是有滚珠支架的散珠轴承了,老早以前的自行车,这个部位 ...

珠子散的 不听话? 黄油粘住不存在乱跑 要是还掉就更粘的黄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珠子散的 不听话? 黄油粘住不存在乱跑 要是还掉就更粘的黄油上

是的!可不就是这么干的么!
但你想想,几十年前,农村,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吗?工具只有一把活动扳手,老虎钳一把,起子一把。
至于黄油什么的,有就不错了,还有的选?那就算了。特别是下轴承,噩梦一样的存在!那一圈,几十颗钢珠!!

网友:
没有挡泥板,路有水的话会甩身上鞋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就看着有点怪,是不是这个轮子要大啊,怎么看着这么别扭,这车架是不是上26或者700c轮的车架啊 ...

是700/28C的轮组,总直径比26的稍大一点点,前后轮轴距倒是和偶那山地车一样的,也许厂家是直接套用的车架

网友:
高大上了哈哈,万能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公路车?

看车型是呀,不能因为渣就不算吧

网友:
未骑先调整,手艺不错,挺好看

网友:
不错,落到个燕把,还可以留做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渣渣,那我正在用的买菜车车,算什么

唉,一对正经手变都要300大洋,你说这620的车车是不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就看着有点怪,是不是这个轮子要大啊,怎么看着这么别扭,这车架是不是上26或者700c轮的车架啊 ...

高框轮组,看起来大,公路车肯定是7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