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虾牌电钻电池保护板瞎了,还能修吗?

楼主(2022-10-24):
充不进去电了,开始以为是DC母座触片氧化了,用砂纸打磨也还是不行。
后来用万用表测母座电压只有9v电压(测母座到pcb的连接点也是这个电压,已经排除了接触不良。一个人拍照,插个端子好拍些)
巧的是电池T触点和正极电压也是9V,(后面小数点不一样,不知道是表的误差,还是这两个地方电压本来就不同)
单独量了3节电池的电压,都是4V,跟串联总电压是一致的。
请教大佬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mo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mos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放电是正常的,电钻还能转

网友B:
你是怎样判断充不进电的?充电器到电池之间串电流表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电流,电流多大。

网友C:
个人建议最好更换,不要自己修,这种板子一般都有某宝包邮,也不贵。大功率锂电,安全第一。

网友D:
一个新板9毛

网友E:
这保护板也不是很贵,换了得了,自己修的也不稳定,电池过充电烧起来巨亏,房子没了

网友F:
3串12v   9v出有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新板9毛

不会吧?俺都是8块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样判断充不进电的?充电器到电池之间串电流表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电流,电流多大。 ...

功率计也没在身边,我是插电后看正负极电压没有升高,换了一个带指示灯的充电器,插上也没有变成红灯充电,一直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最好更换,不要自己修,这种板子一般都有某宝包邮,也不贵。大功率锂电,安全第一。 ...

感谢坛友的建议,是换一个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新板9毛

这个价格如果包邮就挺好,我搜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保护板也不是很贵,换了得了,自己修的也不稳定,电池过充电烧起来巨亏,房子没了 ...

很有道理,房子是最大的大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串12v   9v出有路短路保护了

只能开路保护吧,短路不就不叫保护了,把那个单节搞废了要。现在怪在总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带负载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帮顶

感谢坛友帮顶

网友:
吓压,真虾呀,是真虾呀!真瞎了,我也有一个,放在那里吃灰了。

网友:
不修了,直接换新的省事儿

网友:
一直放着吃灰,都不知好坏了

网友:
九毛点钱的是不包邮的吧哈哈

网友:
顺带着将电池也换了吧,原电池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