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不进电是啥情况?

楼主(2022-10-24):
充电8小时,还是没法开机,不知道为何充电功率极低,只有0.19瓦,
数据线和充电头都没有问题,可是充电功率为何会这么低呢

网友:
把充电口清理干净,手机口和充电线口都要清理!

网友:
坏了,明显没冲进去电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啥手机  电池拿下来激活下看看  不行换个电池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直接充电池可以,电池放手机里充就不行,换了尾插小板也不行

网友:
手机充电模块有问题了呗,关机充试试

网友B(2024-02-23):
看看使用时间,也可能电池废了

网友:
手机用很久的话,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使用时间,也可能电池废了

电池挺耐用没废啊,只是容易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直接充电池可以,电池放手机里充就不行,换了尾插小板也不行 ...

有没有可能是手机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挺耐用没废啊,只是容易饿死

可能手机里面充电部分有问题

楼主:
怎么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手机里面充电部分有问题

充电部分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需要写明白发生情况的背景,是忽然出现的情况,还是手机长久没有使用,重新充电遇到的情况。我上次碰到苹果手机长久不使用,饿坏了,充了一天终于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