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老的松下车载功放,奇怪的接口

楼主(2022-10-24):
功放用的是TDA7560,就是这个接口不常见,有懂行的朋友赐教一下接线定义,感谢

网友:
不好说定义

网友:
厂家自定义的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自己内部搞的东西,跟苹果手机的数据线一样,自成一派。

网友:
这个是后排音响控制器的插座。

网友:
接碟盒用的?

网友:
是不是碟机的数据接口,我google了一下,好像是控制器

网友:
第一次见,帮不上忙。

网友:
可能的话,找到维修图最好。

网友:
网上找一下接线图。。。

网友:
那个是控制外接碟箱的插座,没什么用的,除非你有配套的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