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饮用水管居然用这些材质

楼主(2022-10-24):
家里洗菜池水龙头坏了,准备换一个冷热水龙头,居然发现水龙头的进水管是三元乙丙,EPDM。这些黑乎乎的胶皮管,居然能做饮用水管。大家能不能推荐一款好点材质的管子,我想自己换掉。

网友:
PPR /PVC管吧

网友:
中财和伟星,其他不用看了。选PPR材质,不管冷热水,一律选厚的热水管。
不差钱上304管,注意卡扣。

网友:
选304材质的龙头上水管,买的稍微长一点,比较硬,长点好安装。

网友:
还是不锈钢的放心。

网友:
硬管:不锈钢,热水PPR,冷水PPR;软管:不锈钢

网友:
正规的 RRP管就行,一线品牌会好点

楼主:
各位,你们理解错了,我说的是水龙头自带的进水管。

楼主:
不是你们家装修的时候,墙体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你们理解错了,我说的是水龙头自带的进水管。

你说的这是个啥?

网友:
一般水龙头的接管都是软管就是钢丝包住的里面是啥材质倒是不太清楚,也有整根不锈钢材质的硬管类似抽油烟机排气管一样的结构可以用手掰弯安装。

网友:
我觉得楼主想表达的是高压软管吧,高压软管里面的那个芯一般是那种类似橡胶的材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角阀和水龙头之间的连接软管,这个软管确实可以用三元乙丙,没有毒性,不过生产过程中的添加剂特别是硫化物会有伤害,所以想保险点还是换吧,直接换里面是橡胶软管的管子就行了,貌似我还没买到过三元乙丙的管子,买到的一般都是普通透明橡胶的管子

网友B:
其他材料可能柔软度不够吧。或者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们家装修的时候,墙体里面的

楼主说的是这种软管吧?确实里面是黑色的粗糙塑料,也没别的替换~实在介意的话是否可以用硅胶软管禁锢到这种嘴子上来用呢(金属丝编织层取消)?

网友:
也有304不锈钢波纹管的.

网友:
可以用PERT软管或者不锈钢软管

网友:
上个图片大家瞧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角阀和水龙头之间的连接软管,这个软管确实可以用三元乙丙,没有毒性,不过生产过程中的添加剂特 ...

如果三元乙丙没有毒性,为什么食品不用这个包装?三鹿奶粉也是这么说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材料可能柔软度不够吧。或者成本太高。

一根硅橡胶管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