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气减压阀阀维修

楼主(2022-10-24):
继上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8343-1-1.html
      空气减压阀是用于密封状态下车厢泄压的,就是关车门时的瞬间。一般安装于车位叶子板靠下位置。点击查看减压阀动作视频 感谢@sonichy提供素材
      车是第六年了,第五年时减压阀就坏了,但最近才确定故障点,故障现象是空调内循环但不开风扇(可排除引擎盖异味)、仅前车窗或天窗打开部分、冷车启动后行驶(车内形成负压)时,车内有明显汽油味,大油门加速时车内有橡胶烧糊或烧离合片的尾气味道,而且后排乘客能比主驾先闻到异味或后排味道更重。有类似问题的车主也可按此程序检查以确定故障。
      拆检后发现4片橡胶阀片只留下2片,买新减压阀要五六十,这明显不符合我byd车主的身份啊,毕竟大家都知道byd新能源还没火前,车主们为了应付各种故障掌握了很多修车技能,可不能在我这把人设给丢了。因此花了三块五巨资买了一片硅胶片,自己剪裁了两个阀片装上。同时为了解决可能再次发生阀片丢失的设计缺陷,在阀片固定的勾齿上打了点硅胶封闭。同时把背部已经老化的泡棉换了下,用酒精和小刀片除胶差点掰断手指,这种泡棉胶的有什么好的除胶办法吗
以下手工呈上,敬请鉴定
装回去需要两个人配合,虽然是卡扣,但这里的铁皮太软(两根手指一掰就能变形),外面按进去铁皮跟着往进去,卡扣一直扣不上,最后拆了尾箱饰板,用撬棍顶着铁皮才装上。

网友A:
帝豪GS的空气减压阀又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B:
这个还头一次听说有空气减压阀,一般都在车子什么部位?

网友:
手艺还是很娴熟的嘛。

网友C:
又来一帖,是不是有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一帖,是不是有点水

一切为了M币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汽车箱体还有减压阀,想想也是,没减压阀估计快速关车门阻力会太大。

网友D:
装完还能闻到汽油味吗?减压阀是单向阀,不应该闻到汽油味的。车辆快速行驶时,减压阀损坏,车内空气被压缩,车内气压大于外部气压才对,这时外部的空气就很难流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完还能闻到汽油味吗?减压阀是单向阀,不应该闻到汽油味的。车辆快速行驶时,减压阀损坏,车内空气被压缩 ...

把脱落的两片阀片修好后装车后已经没有异味,有味道是阀片脱落了,所以空气能进出。车辆快速行驶时,因为车外的空气接触到车体时的相对流速要比车内高很多,且流经车体的过程中由于车体的空气阻力,流经车体部分空气会被压缩因此压力会变高,所以车内就形成了相对于车表面较低的气压了。这也是行驶时,如果空调处于外循环时,就算没有开风扇,出风口还是有微弱的风进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头一次听说有空气减压阀,一般都在车子什么部位?

一般就是后备箱靠下的叶子板内,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大部分只装一个。也有装两个的像14楼图片里的帝豪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帝豪GS的空气减压阀又在什么位置呢

你的比较高级,左右各有一个,检查阀片有没有脱落不一定要拆外部叶子板,拆外面的叶子板太麻烦了。拆后备箱内部的饰板也能看到阀片还在不在。一般只要阀片还在基本就没问题,除非阀片卡主了。

网友:
高手,真的是高手

网友:
气压平衡阀

网友:
反正都换,4片全部换了啊,。一劳永逸

网友E:
这个代换最好用橡胶材质才好,不然密封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代换最好用橡胶材质才好,不然密封不严。

换的也是橡胶,原装是0.4mm厚的黑色橡胶,买不着这么薄的,买了0.5mm的半透明硅橡胶,比黑色橡胶稍软一点,又便宜安全,使用效果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