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机把手机后盖划破了,咋办好,是否需要重做绝缘?

楼主(2022-10-24):
拆机把后盖黑色膜划破了,膜后面竟然是导体
这个膜是否需要修复?怎么修复好呢?

用高温胶带一帖就算完事?还是用uv光固化漆修复好呢?
后盖紧贴着电池,不做好破损处绝缘是不是不好

网友:
膜被你损坏了,当然要修复才是负责到底。

网友:
贴一小块电胶布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新出的手机后盖基本都是玻璃或者塑料为主。

网友:
有没有把线圈划断了?

网友A:
楼主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木有问题 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哈哈,同感

网友:
看了个寂寞咯

网友:
那层黑膜应该是叫什么石墨烯的导热膜,划破一点没事的,放心用。

网友:
没事的,不放心贴胶布

网友:
导热的放心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是导热的

网友:
膜后面竟然是导体,破损了最好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是导热的

导电层是给电池导热用的?

网友:
这照片咋看啊?楼主自己看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层是给电池导热用的?

电池难道不会发热吗?

网友:
木有问题 不存在

网友:
膜破了当然要负责到底啊,娶回去吧

网友:
散热用的,石墨材质。如果背面不觉得难看的可以无视。

网友(2024-02-22):
问题不大,可以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