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装显卡驱动还能把显示器型号改了?!

楼主(2022-10-24):
事情是这样的?本人在给电脑做系统的过程中给显卡装驱动,在装显卡驱动的时候换了个显示器B2413E这个型号,然后再接到原来的15寸显示器上就输入频率超出范围了,

然后进系统就进不去了,

研究了好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找了个2014年的老主机接上 这个15寸显示器  然后亮了,进去 一看 我去显示器型号变成B2413了,,现在就是电脑一开机就把这个15寸显示器认成B2413了,但是这个显示器又没有这么高的分辨率,所以就超出范围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接老机器还能有显示,接新机器就超出范围

网友A:
这啥输入法,先把这个垃圾系统换了再说...

网友B:
把分辨率设低,然后重启,估计是显示器太老系统找不到驱动只好按最后一个或默认的显示器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分辨率设低,然后重启,估计是显示器太老系统找不到驱动只好按最后一个或默认的显示器来了 ...

用老机器  把分辨率设低没用,新机器起来照样输入超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分辨率设低,然后重启,估计是显示器太老系统找不到驱动只好按最后一个或默认的显示器来了 ...

就是BIOS和F8  安全模式都 没有显示器 一开机就 超出范围

网友:
设置分辨率后,千万别手贱按确定或者按回车,万一不支持就很烦! 得去安全模式下面修改!

楼主:
关键是 安全模式 也进不去,根本就不显示器菜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驱动不配套,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卸载以后重新安装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重启应该就好了,没有驱动情况下的显示分辨率是比较低的

网友C:
显卡驱动问题,接上目前能正常显示的B2413E那个显示器,把显卡驱动卸掉后再换上老显示器装显卡驱动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问题,接上目前能正常显示的B2413E那个显示器,把显卡驱动卸掉后再换上老显示器装显卡驱动就能解决 ...

只要是新机器,分辨率怎么设置 都不管用,只能在老机器上设置 不然根本就进不了安全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啥输入法,先把这个垃圾系统换了再说...

xxx王的除了章鱼还是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xx王的除了章鱼还是谁?

不是某数字么???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某数字么???

-=-=-=-=-=-=-=-

就是那个 全家桶 维修店最喜欢搞的全家桶  有提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那个 全家桶 维修店最喜欢搞的全家桶  有提成的

那我还是没认错的嘛,所以不换留着干啥???

网友:
显示器是有点老,一般是显卡驱动引起来的,也可能跟G版系统里面的显卡驱动有关,建议重新换下显卡驱动,如果不能换就重装系统,装系统一般能自动识别显示器的分辨率

网友:
按F8,选VGA模式,然后删除驱动再安装

网友:
买了个4k的显示器显卡跟不上,为了让显示器能用满4k,特别买了一块带4k输出的显卡。买了显卡发现还不行,研究半天发现是只有DP口才能输出4k于是又买了一根DP线。当4k画面终于出现在眼前时,顿时感觉自己的眼睛跟瞎了似的,什么都看不清了,图标文字变得跟芝麻差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