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9贴:易事特1000VA UPS(型号EA210),说说还有啥利用价值

楼主(2022-10-24):
在朋友那儿看到闲置不用的,拆来看看,易事特1000VA UPS(型号EA210),估计也是蓄电池没电,其他应该好着,大家说说还有啥利用价值

样式和一般500VA的差不多,略大一些,重一些

放个螺丝刀对比一下大小,螺丝刀是常用的6*100的

前面板,基本都这风格,指示灯加开关

后面板

底下

放大一下合格证

螺丝刀一顿伺候,开了,干净整洁的有些意外

很大一个环牛,两节12V蓄电池,一块电路板

先看这块电路板吧,以前标准的工业风格,方正,规矩

四个继电器

散热器很漂亮

一堆集成块

电池竟然也是EAST的

用料还算良心,问题来了:兄弟们说说,时至今日,这东西还能干些什么,是换两个电池继续发挥预热呢,还是拆了怎么利用利用呢!
我看上那个环牛了

网友A:
这小环牛能有1000VA?看起来直径不到15厘米,高不到10厘米,撑死500VA,看起来更像是350VA或者400V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环牛能有1000VA?看起来直径不到15厘米,高不到10厘米,撑死500VA,看起来更像是350VA或者400VA的{:013 ...

再有机会测试测量一下去,然后。。。。。

网友B:
这东西标1000VA,实际一般500VA左右就不错了,如果想长期使用还需要加风扇,毕竟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带一两台电脑在停电时多工作几分钟,方便保存未完成工作,还有个稳压作用,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下波形,看看是不是正弦波,如果是正弦波可以换大电瓶做个备用电源也不错

网友C:
现在很少停电,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换了电瓶,基本也没啥用了,一般地区都不停电了,即使停电,电脑一般也不需要了。变压器可以利用,电流还不小,可能次级电压低点;大功率场效应管还不错。

网友:
实用环形变压器的UPS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1000av的吧,里面有两块电池,以前还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标1000VA,实际一般500VA左右就不错了,如果想长期使用还需要加风扇,毕竟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带一两台 ...

这款应该也是老货了,应该是方波的,不大可能是正弦波。

网友:
环牛是24V的可做焊台电源。

网友:
外壳做点焊机不错。

网友:
用环牛的应该是正弦波

网友:
利用外壳+变压器,可以改一个模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少停电,没什么用,

这东东过几年电瓶都不行了,换电瓶成本大,所以都不愿意换

网友:
正弦波的可以去利用下。

网友:
咋看还以为是pc主机

网友D:
这个是在线式的还是后备式的?我以前也有一个,后来电池废了就扔了。实际上家庭很少需要他,但是把他改装成户外电源试一下。

网友:
改车载逆变器可行不?

网友:
可以网上买工频逆变器板,配合楼主磁环制作逆变器,如果初级绕组电压不对,需要改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在线式的还是后备式的?我以前也有一个,后来电池废了就扔了。实际上家庭很少需要他,但是把他改装成 ...

关键是要2个蓄电池,24V,手里就一个,用不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