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运动耳机怎么拆开啊?

楼主(2022-10-24):
大家好,这个开关机键不好使了,拆修一下,有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按键的外壳都是超声波焊接的,用刀片慢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的外壳都是超声波焊接的,用刀片慢慢撬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拆开了,估计就弄不上了吧。

网友B:
大力出奇迹,不过基本就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不过基本就玩完!

我昨天琢磨了半天,没敢下手,充了2回电,今天用了基本上一白天,还有点电。

网友A:
只要外壳不拆裂,肯定能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外壳不拆裂,肯定能装回去

我还得琢磨琢磨,按键太难使用了。半天按不开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得琢磨琢磨,按键太难使用了。半天按不开机。

你去我头像里的站点,大多数都是我拆的耳机,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部结构。挂颈耳机也有拆解。

网友:
毛巾包住,锤砸,,一般都能开,

网友:
刀片撬,不过不可能无损打开。一般不是超声波焊接的  就是卡扣

网友:
用刀片慢慢撬开,修完复原用502滴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我头像里的站点,大多数都是我拆的耳机,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部结构。挂颈耳机也有拆解。 ...

多谢多谢

网友C:
先放冰箱里冻一下,再毛巾包住轻轻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放冰箱里冻一下,再毛巾包住轻轻砸开

多谢回复

楼主:
这个太小了,榔头会搞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