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两块多的VTT震动式筋膜枪618插电版拆解+进水的新蕾充电器

楼主(2022-10-24):
先看插电的筋膜枪,10.8元,店铺5元红包,返利70%,好评返现1-3元,有机会白女票。

搞一个玩玩,最差还能得一个TiaoDan.

尾巴是线材和铭牌,可以撕开

十月份生产,热乎的

卡扣连接,没有螺丝,看得出来插电版和内置电池版是通用外壳,预留了充电口和电池槽

震动头的胶帽去掉有四颗螺丝固定

尾巴有充电口和按钮圆洞,现在被usb线取代

借一张@X067的图,里面就是一个小电机震动

有刷电机,寿命不长,但是5V超压使用震动是真强,好评是没有好评的,两块多钱拆着玩哈哈

朋友的车子跟我同款新蕾,下雨天进水充电器烧了,拆开看看

板子背面烧糊了,铜箔炸飞,保险断

MOS管击穿,电流取样电阻炸了

拆下损坏的三个元件,贴片电源芯片估计也挂了,留下线材和风扇,剩下的可以丢了

楼主:
拆解新买的新蕾电动车原配TZQ-4812安规型铅酸电池充电器-质量不错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5288-1-1.html

当时我的新充电器拆解

网友A:
这是筋膜枪?筋膜枪是往复式的,而不是振动式的,便宜原因除外基本属于翻车

网友B:
这是跳弹结构。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
挺好的,起码还能拆件用

网友D:
这种筋膜枪电商平台上好多,形似筋膜枪实际上。。。。。

网友:
筋膜枪是往复式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可以把振动电机偏心轮拆掉,换成电磨电钻联轴器,做成打磨开孔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筋膜枪?筋膜枪是往复式的,而不是振动式的,便宜原因除外基本属于翻车 ...

哈哈哈,所以人家叫震动式筋膜枪,打擦边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跳弹结构。

我很赞同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筋膜枪电商平台上好多,形似筋膜枪实际上。。。。。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货是为了冲销量的,高配版是往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用吧?

当个普通按摩器震动很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货是为了冲销量的,高配版是往复的

也不好说,不过就算是质量估计也不怎么滴,好的筋膜枪都挺贵的

网友:
跳蛋到手,楼主心满意足

网友E:
2元筋膜枪,得跳蛋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元筋膜枪,得跳蛋一枚

大型跳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好说,不过就算是质量估计也不怎么滴,好的筋膜枪都挺贵的

答对了,他们家最贵的也才69¥,震动电机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