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30型指针万用表测市电炸机现场

楼主(2022-10-24):
在二手海鲜市场淘了一块mf30指针万用表,用酒精擦拭消毒了一下,外观卫生简单搞了一下,没有打开后壳就迫不及待地测了一下电池,表针摆动正常到位,接着拨盘拨到交流500V档测220V市电,开始指针摆到头后剧烈摆动,刚想拔出表笔,结果晚了悲剧了,只听表内噗的一声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拧下后壳螺丝,表壳刚打开一个缝隙一股青烟就冒了出来,全部打开一看里面电解电容爆了,拧下保险丝管座的螺丝帽,取出保险丝管一看也烧了,用其它万用表测了一下2CP11二极管处于短路状态,用烙铁卸下2CP11二极管,测了一下一个短路一个是好的,万用表笔串接一个200K电阻测了一下表头,被测表头有轻微摆动,说明动圈没有烧毁,表头没有损坏,万幸。手头没有早期的2CP11二极管和铝壳的6.3V4.7μF电解电容,找了两个随处可见的拆机IN4007二极管,又找了一个400V耐用值的4.7μF的电解电容,都是腿太短用多股细铜丝缠到腿上点上焊锡加长焊腿,焊到原位置上,用铜丝暂时代替保险丝管,试机直流电压档测电池恢复正常,欧姆档短接表笔调零正常,没敢试220V市电,等换上保险丝管再试。
话说我这是第三次用手机编辑帖子了,可能是我还不熟悉网站的编辑功能,前两次都是因为没找到保存的功能,费了好半天事一个不小心按了<>键,结果退出了编辑状态前功尽弃,气的我快崩溃不想写了,第三次学乖了用WPS编辑,然后粘贴过来的。粘过来后插入图片又废了一遍,辛亏我有WPS存档。

网友A:
估计电容老化了吧

网友:
看见一地鸡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容老化了吧

看电容上的标识是1976年的距今也有46年了,有可能是老化了的原因,会不会是整流二极管先有短路,测交流电的时候通过的电流过大造成的?我是纯业余维修。

网友:
这表年龄不小啊,比坛子里大部分弟兄都年长

网友B:
貌似电容抗不住了,然后boom……

图文比较多的话,发帖子建议还是在电脑上操作吧,用手机发的话一言难尽,强烈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电容抗不住了,然后boom……

图文比较多的话,发帖子建议还是在电脑上操作吧,用手机发的话一言难尽, ...

是的,那声响吓我一跳。Boom哈哈

网友:
老鸟也有发昏的时候老初哥心里平衡了

网友:
表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估计是二极管失效短路惹的祸

网友:
围观,伤亡不大,,,,,

楼主:
这块表也是命运多舛,拍下后卖家在骑摩托车时摔了一跤,把表的一角摔掉一大块,内部元件估计有震动造成二极管短路,试机时噗的一声,差点把表给扔出去,外观挺完整的一块表摔碎了一角挺可惜的。

网友:
表的内部质量很好

网友C:
印象中那两个二极管是并在表头上的,是保护表头的,电容是增加阻尼的,正常情况下二极管是没有电流的,既然二极管都被击穿了,估计220V档位还有故障。

网友:
看现场,貌似高压过去了。

网友:
幸亏没测动力电

网友:
MF30曾经陪我十几年,是块好表

网友:
时间长了,电容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那两个二极管是并在表头上的,是保护表头的,电容是增加阻尼的,正常情况下二极管是没有电流的,既然 ...

对,二极管就是保护表头的

网友:
庆幸二极管保护了,表头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