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刀镍镉换镍氢后充电时间要延长吗?

楼主(2022-10-24):
飞利浦HQ46剃须刀  很耐用, 每次都放完电再充 结果17年被装空调工人顺走了. 我又收了个库存新货, 用了一阵子感觉耗电太快了(比我原来那个耗电快), 就换了一个1600mAh镍氢的电池

在网上查原装应该是600mAh镍镉, 那么
1. 以前推荐的8小时充电,  换了1600mAh镍氢电池后, 除去电池容量损耗(因为这个飞利浦镍氢也是库存货), 是不是应该充电时间也要翻倍?
2. 既然镍氢电池记忆效应不明显,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充一晚上就用呢?
  充了几次 感觉充8小时和充18小时 电机声音差不多, 具体电压没打开量.

楼主:
网上查到的

新购的镍氢电池,为保证电池的循环使用,第一次充电时间稍长。使用时,原则上应保证充满、用完。一般来说,虽然镍氢充电电池比镍镉充电池的记忆效应要小很多,如果使用不当,还是会减少容量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尽量多到放完电之后再进行充电。一般是需要先充三次,每次12小时左右。

镍氢电池充电时间的概算公式:时间=1.3*(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你的充电电流如果无法测量,按平均值(90120)/2=105mA算就可以。算了算,大概是这样的:380的5小时,700的8小时。不要超过以上时间,如果是新电池最好是充上12小时然后用光,再正常充一次。

镍氢电池充电时间要多长充满:

一是要看你的电池标称容量,容量越大,所需的充电时间越长;

二是要看你同时充几节电池,两节和四节的充电时间是不一样的,充两节要比充四节快一倍;‘

三是要看你的充电器所能输出的电流大小,电流大就快,电流小就慢;四是要看你的电池有没有剩余,如果完全没电,充电时间就长一些,如果还有剩余电量,充电时间就短一些。

镍氢电池充电时间计算的浮动公式:电池的容量(毫安时)÷充电电流(毫安)×1.2~1.5=电池充满所需的时间(小时)。

由于充电器不同,充电电流的大小也不同。充电时间在充电器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标明,充满四节2300mah的电池,标准充需10~20小时,快充需6~8小时,急速充需1~2小时。

5号镍氢电池充电多长时间

市面上的5号充电电池,一般都是镍氢材质的,镍氢充电电池一般要充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最快的快充,也需要8到9小时,而且因为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一般需要将电池的电放干再充,一直到充满为止,不然会影响电池使用寿命。

1、镍氢电池的“激活”在正常使用三到四次就可以完全激活了。

2、正常的充电时间主要是与用的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有关,一般的镍氢充电器都可以在充满时自动停止的。比如用的电池如果用1000mA的充电器一个小时就能充满。

3、正常的充电时间每次最多不能超过的小时,当然还是与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有关,正常在充满后取下就可以使用了。如果忘了取下,因为充电器可以自动停充所以也没有什么影响的(注:使用劣质充电器例外!)

4、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有是有一点,不过不是那么大的,可以随用随充,但最好还是在用完后再充

网友:
我也是飞利浦384,用了10几年了,换了个1200mah镍氢电池,新电池买会撞上第一次能管一个多月,后面充10几个小时反而觉得没第一次管得久。但比原装镍镉时间长多了

网友A:
你得完全循环几次估计是镍氢电池放久了容量下降了
光充电没用的,有条件买一个带放电的充电器 缓慢冲放几次容量能恢复很多
不建议去换非原装的电池,飞利浦原装电池很牛逼的,寿命非常长

网友:
可以充一晚上就用

网友B:
感觉换镍氢后比较难充满,特别是用时间来控制的

网友:
价格又不贵,不行了就换新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换镍氢后比较难充满,特别是用时间来控制的

因为自放电快?

网友B:
一般带的镍镉容量都是几百,镍氢一般都2000左右,容量大了这么多,充电电路又还是原来的,充电电流那么小,之前换了个刮胡刀感觉充48小时也没充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带的镍镉容量都是几百,镍氢一般都2000左右,容量大了这么多,充电电路又还是原来的,充电电流那么小, ...

是  好像故意做成8小时充电 这样睡前插上 充一晚上就够用了 然后几个月一充就行了
现在我这个是1600mAh的  充一晚上不够, 再一白天忘了就容易过充  而且这个电池开始电压确实高, 嗡嗡地. 用几天哗啦就下来了, 总时间似乎跟以前的差不多, 不是想象的 多了1倍

网友:
换镍氢后充不满。

网友:
剃须刀里有没有充电保护电路?换电池种类要不要换电路?

网友C(2023-03-06):
引用 网友A:
你得完全循环几次估计是镍氢电池放久了容量下降了
光充电没用的,有条件买一个带放电的充电器 缓慢冲放几次 ...

上哪买原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哪买原装电池?

咸鱼有卖的,但这种好像就是普通的镍氢电池,自己去找个差不多的代换嘛,有点焊机的话很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