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摩托加几个超级电容,量下内阻(有惊人发现),不知有没有用

楼主(2022-10-24):
我买了一些2.7V10F的小型超级电容,想串联后用到摩托车上。按理说用6个串联2.7*6=16.2V就行,充电电压就算14.6V吧,14.6/6=2.43V。单个电压虽然在电容承受电压之内但是余量不大,需要用均衡板。如果我用7个电容串联,14.6/7=2.09,电压就比较低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均衡板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今天用内阻仪测一下这个10F的电容,想分一下组,不料发现了一个悲催的故事,看下图,电容引脚的电阻竟然影响这么大!

网友:
10f电容体积这么小吗?

网友:
我想问下,摩托车加了这个有什么效果啊?请教,谢谢

网友A:
那么小的体积有什么用。

网友:
不是大电流的动力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体积有什么用。

125摩托车,改善启动,减轻电瓶压力

网友B:
这么小的超级电容不是大电流放电用的,估计是做后备电源用的,引脚估计是铁的吧?找那种大块头的才有用,起码火柴盒大小才行。

网友C:
应该是多少有点助力吧。
接上了效果如何?
漏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超级电容不是大电流放电用的,估计是做后备电源用的,引脚估计是铁的吧?找那种大块头的才有用,起 ...

大块头的放不下啊,摩托车里面地方小不像汽车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多少有点助力吧。
接上了效果如何?
漏电流多大?

还没接,准备阶段。。

网友:
这玩艺也分后备型和动力型的,这种我也买过好几个,放家里没什么用,内阻太大了。滤波也不行。

网友:
这种看着就不给力

网友:
这个是小电流维持的,买那种单个几百法拉的,3000法拉的体积太大。

网友:
鸡肋,起码选300F的,体积也还行,要动力型的,下来一组不便宜,一百多吧带均衡版,折腾半天不如换一块电瓶呢

网友:
估计是白折腾了

网友:
没用的,容量太小(电容是串联容量减小耐压升高的,7串容量=单串容量的1/7),再者串联后内阻不比摩托车的电瓶内阻小吧

网友:
这种电容,容量虽然很大,但只能小电流长时间放电,做不了启动电容的。

网友:
这种输出储能型法拉电容,例如给电路板存电用的,这引脚就不是大电流的设计。适合辅助启动的法拉电容基本都是螺柱端子或者大铜片

网友:
楼主,你还不如改4串磷酸铁锂电池替代原来的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