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英菲克PW2 鼠标换微动

楼主(2022-10-24):
不是什么高级货,之前无线的没电翻出来这个有线的插上,手感还行也就没换了。。。几个月后。。。左键微动会按住时自动断开,好吧,换。
具体拆解别人写了,比较详尽。拆个英菲克PW2游戏鼠标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换的过程比较曲折:

左上角方形“黄键”焊下来,一看板子是支持标准长方形的微动,那就赶紧翻出一颗 白色微动 换上。
换完发现图上长方形的微动红点位置是突起的,高一些。赶紧再把 白色微动 焊下来。
找一圈手里并没有这样的,习惯性把不常用的上侧键取下来换上(自体修复术)。
再把 黄键 焊到侧键位置补位,万一以后用到,有侧键总比没有强。
准备装回时发现 黄键 就是正常高度。。。骂都不知道该骂谁!

1234再来一次

网友:
谁换的就骂谁

网友:
还是换两个新的好微动吧,自体修复术比较靠不住

网友:
黄的那个就是现在流行的静音微动。不好用,我买的鼠标回来就换了。

网友:
也换了英菲克P-M6的微动,静音微动换到侧健位上,还在电路板加上了一个电容。左右两个健换上欧姆龙的。

网友:
我有个P-W1的,捡的别人的垃圾,换了微动,以前用XP和win7时候还没有问题,现在用WIN10,有时候看网页,会弹出来左键的内容,也不知道是不兼容还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看看焊点。拆修过自己的鼠标,焊点都怼烂了

网友:
找6x6x7的中两脚直插微动开关基本都能代替。

网友:
我用的P-M6 无线充电的 两年 15块包邮 一点问题没有手感还不错 值了

网友:
异形微动不好买吧

网友:
静音微动不好用

网友:
还是玩ylj鼠标吧

网友:
异形微动都用上了

网友:
在论坛换的欧姆龙白点和黄点微动用不了多久就连击了,可能是氧化了。手里还有十几个。

网友:
这微动真是定制啊。竟然不是通用的。

网友:
为啥不通用呢

网友:
这鼠标好像就十几二十块,喷点神油就行了

网友:
换普通微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