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步一步DIY纯水机,改了坛里老哥的图纸五级两出水NSF认证

楼主(2022-10-24):
家住旧村改造的小区,村里配套建了个水房每年交了物业费就给免费打200桶的地下水抽上来过滤的纯净水,家住6楼实在扛不住了准备搞一个过滤水机器烧着喝,成品品牌割耗材的韭菜不能买,购物平台上的成品要么略贵要么用的不知名配件不敢买,某乎和某哩网站上看了一下,从75G看到400G的DIY教程,最后还得是数码之家的老哥的图  @欧根 从0开始,DIY纯水机 按老哥的图改了又改,  DIY要求:

1、机器预算不超过一千元、
2、双出水接洗碗机和厨房水龙头,前三级和电气分离、
3、600加仑通量、
4、0陈水(放出来的第一杯水TDS低)
既然做了功课,开始动手买配件。

10月25日 经过@欧根 大神的指点更改了图纸中的错误。
快递耽误在路上近期是装不起来了

前三级已经投入使用

买配件的时候2分3分4分给我搞晕头转向了

收了一个二手索尼电视的24V10A电源,有点大材小用了,给水泵和阀门供电;RO膜壳3分进2分出水买不到NSF认证的,随便买了一个。
最后是盛旗的T33后置和科博的高低压开关

分三步:采购,装前三级,装RO和电气系统。

前三级使用4分管路,水量大配件简单不容易漏水。

滤筒买了湾湾崧泉的,第一级用透明的方便观察PP棉,有点异味,泡了一晚上好了很多,用小苏打清洗一下,边缘有毛刺,还有油也清理一下。

盖子也清洗一下,裹上邦手的生料带,多来几层。

上瓶子比划比划

买了三级10寸的不锈钢架子,家里空间有限,后面RO和活性炭水泵分离使用,所以不买大架子了

4分管路,拿到厕所拧下淋浴喷头,直接上水试压,出水按图纸精简了一下

水泵也到了,柏繁四腔水泵,比想象的大一些。

口罩原因其他配件还没到,明天上班摸鱼再更新。
请教一下按图纸来的话买哪种电脑控制板合适?

网友A:
什么板都不用,就1级加4级就完事,高低压力开关也取消,直接用那种厨房垃圾处理器用的那种气压开关控制220v供电,完活,用了n年了

网友:
图纸有误:膜后纯水进压力桶的那个单向阀应该装在压力桶与增压泵至膜壳中间那个三通之后。

感觉你这个方案即是我提出的在停机状态下用纯水代换膜壳内自来水的方案,但要知道增压泵开启后膜前压力是大于膜后的,压力桶内是优先进入增压后的自来水,起不到代换的作用,这个地方装单向阀,阻绝自来水进入压力桶。

网友:
按你的图示,红管线是自来水,绿管线是经过初滤的净水,蓝管线是逆渗透处理后的纯水,如你的方案运行,压力桶内不是蓝色的纯水,而是绿色的净水,失去了意义,把单向阀装在压力桶与绿色管线之间,就好了。

网友:
不要控制板都可以,没有控制板,只是少了自动冲洗功能,事实上意义也不大。

将冲洗阀拆掉,串联电源→低压保护开关→高压开关→增压泵,就可以了,有进水压力时,低压开关导通,打开纯水龙头后高压开关导通,增压泵起动工作。进水停止时低压开关断开,或者纯水龙头关闭压力增加导致高压开关断开,增压泵都不工作,很简单的原理,要控制板何用?大不了在废水比率阀边上并联一个阀门,偶尔打开冲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方案还有个小问题:洗碗机与自来水龙头大量用水,很快导致前置三级中活性碳失效,无法有效吸附残氯,对膜不友好。

网友:
为什么碳滤都是在水龙头前面,而不是在储水桶前面?这有什么讲究的吗

网友:
这是后置活性碳,个人感觉是可以不要的,即制即用,如果增加储水桶,加一个还是可以有效吸附二次污染。

网友:
支持DIY,支持楼主更新。有空也要搞一套。

网友C:
原理图能step by step讲解下吗?
再是一整套材料清单EXCEL能不能提供给坛友呀

网友:
水直接三级+ro膜
电也别要电脑版了,高低压开关再加一个废水电磁阀,首杯水低tds很废水的

网友:
直接三级+ro膜
冲洗部分泵压力表啥的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前面为啥要减压, 有面又要用泵?

网友:
控制板、冲洗电磁阀、压力表,这三样真没什么意义,不是工业制水需要实时监控,家用平时谁去看压力表控制板?

前面减压阀是怕进水压力太大,前三级滤瓶受不了,事实上质量过硬的滤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已经装了近百台,从不装减压阀,没出过问题。

一般初次DIY,总想尽善尽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华而不实,并且会增加隐患。

网友:
不用一千,五百都不会超过,我的组了三年了,用的挺好,才换的RO膜,400G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持DIY,有空也要搞一套。

网友:
这也能自己制作,动手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案还有个小问题:洗碗机与自来水龙头大量用水,很快导致前置三级中活性碳失效,无法有效吸附残氯, ...

感谢你的指导 ,我重新看了一下图纸,1滤瓶前面的减压阀我没有装,直接把家里自来水阀门关掉一半实现减压,一开始是担心自己装配失误可能导致漏水;2单向阀搞错了位置,应该放在桶后用来阻止自来水入桶;3前三级是棉-碳-棉的设计,大量用水可能碳很快就吸收饱和了考虑拆掉一个棉滤芯换成碳,本地自来水水质还不错,主要是除掉余氯;4后置活性炭可要可不要,家里都是烧开了喝也不担心活性炭滋生细菌的问题既然买了就先装上寿命到了可以去掉;
还有你说的对,越简单越不容易坏,接头和电器件多了都是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都不用,就1级加4级就完事,高低压力开关也取消,直接用那种厨房垃圾处理器用的那种气压开关控制220v ...

有道理,按这么看的话这个板子只有一个TDS实时显示功能还有点用,但是放在柜子里谁看呢,放一杯水测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能step by step讲解下吗?
再是一整套材料清单EXCEL能不能提供给坛友呀

完成以后拉个单子给坛友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