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会搞RAID阵列的大神吗?曙光服务换电源后找不到启动盘了。

楼主(2022-10-24):
有台曙光620/420服务器电源坏,几个月后换电源后找不到启动盘了,显示从网络启动,网上查了资料,说可能阵列信息丢失,重新加载就好了,但不知道怎么搞,不敢乱操作怕数据丢失,请大家指点。
服务器:

按CTRL+C进阵列:

进去后显示这样:

按回车进入显示下面画面 :

按红框1进入 显示下图:

按红框2进入 显示下图:

按红框3进入 显示下图:

网友:
开玩笑呢?重组RAID以后,不管和原来一样不一样,都会重新校验数据,原来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你现在只有先恢复到别的硬盘里,然后再重组RAID,然后再装系统,把数据考回去!!

网友:
这都显示无效了,估计是不是已经没了

网友:
能装服务器的单位都不差钱,请砖家来搞定就行,自己弄数据丢了就得担责任了

网友:
参考: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 ... 1000163568/64eecb23

Pred Fail

硬盘当前是否被RAID控制卡识别为即将Fail。

    Yes:表示该硬盘即将被RAID控制卡识别为Fail,需要尽快更换硬盘。
    No:表示该硬盘正常工作。
==============================
从第6张图上看,0号盘可能坏了,楼主这是祸不单行呀。先检查数据线、电源线是否插到位了。
如果物理硬盘正常,只是换新电源,是不会有问题的。
现在看来是其中一块出问题了,所以raid 1有错误,开机就抓不到盘了。

网友:
我记得有的国产服务器重启时要有一个类似U盘的引导工具必须插在上面。

网友:
看着像是硬盘有问题。

楼主:
两块320G的硬盘,之前进系统看过容量是320G的,应该是组raid 1,是不是换0号一块硬盘上去呢?

网友A:
1号盘挂了吧,插拔下或者换一块1号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盘挂了吧,插拔下或者换一块1号盘试试?

意思是插一块空盘?或者2号放1号位置,2号位置插一块空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插一块空盘?或者2号放1号位置,2号位置插一块空盘?

对啊,然后重新组raid啊,按理来说会自动同步的啊

网友:
电源不好毁硬盘

网友:
找人恢复数据吧

楼主:
最新进展:找了块新硬盘替换坏的0号位的盘,然后进阵列设置里将这块新盘加入,数据就会开始同步进系统了。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
运维工作中数据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