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没有贴牌,怎么知道他的app

楼主(2022-10-24):
万能大神们,有个360度转的监控摄像头,没有贴牌,怎么知道他的app,用手机可以连上他的热点,用浏览器打不开。热点名称是IPCS5AA3304954461

网友:
手机可以连上他的热点,就通过手机设置中的“关于手机”查看一下,“状态信息”’,里面就有IP参数,当然某些app同样可查看网络参数,如cellular-Z
另外也可通过淘宝首页的照相功能去拍照后搜索它,当然还有通过百度也是。

网友:
这种杂牌摄像头真是烦人

网友:
网线连接无线路由器用onvier app扫描局域网看看

网友:
用网线连接路由器,知道摄像头登录ip用浏览器登录摄像头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