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储热水器加装出水断电

楼主(2022-10-24):
前几天看视频有使用储热式热水器漏电电S人的,看到吓我一跳,在网上找了个出水断电器,用热水时断电,不使用热水时通电加热,收到后赶紧装上,开水断电了关水延迟8秒通电很灵,但是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每次关电后再通电,要人去按热水器面板上的开机触摸开关,一次两次就算了,一天使用水N次按N次,要是忘记按热水器面板上的开机开关,那就没有热水用了,很是不方便,拆开热水器面板想改下电路,面板上居然用条排线引出只有显示部分,主板在壳体里面,拆不了啦,最后在家人们一致声讨中拆了下来,又成功吃灰一件电器,八十文就这样子浪费了,想改装的朋友先看看自己的适不适合吧。

网友:
出水断电,热水器关机了,当然要重新开机,除非本来有这功能,否则很难解决。

网友:
如果热水器单独一个回路,洗澡的时候关掉那个空开

网友:
电热水器只要有个优质漏电开关,然后接地良好,最好在出水口接入等电位端子,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我们在农村进户线就一个零一个火,没有地线,很害怕漏电,特别小孩子们洗澡时更担心呢。

网友:
储水式的,我都是加装个空开和漏保,烧好水后手动关电

网友:
这个稍加改造,改成出水切断加热管电回路,热水器主板电不能断。

网友:
基本上都是关电洗澡,通电洗还是危险。

网友:
唉,人家那是懒接、或者不懂要接良好地线,才会有此后果,你一个通电大虾,干嘛还要交这种低级错误的税?

网友:
我一直用海尔的防电墙的热水器,三十多年最近换用了第三个了没发现问题,都是全屋热水始终带电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农村进户线就一个零一个火,没有地线,很害怕漏电,特别小孩子们洗澡时更担心呢。 ...

接地不好上漏电开关啊,再不放心买个电磁漏电开关,

网友:
或者你把通断功能接到发热管两端,这样控制部分不会断电了

网友:
只要热水出水不直接进花洒,而是进墙内的PPR管,这个管子有一两米长,基本就是防电墙了,再加上出口装了防电墙,还有漏电保护,地线,基本上就是没问题了。如果还是不放心,洗澡时用工断电。
如果是机械热水器,完全可以通过改热水器电路加装这个出水断电,不需要每次自己按启动。

网友:
出水接个发电机,然后接个低功耗继电器,出水自动断电,停水自动回复。

网友:
可以用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做一个水压控制的插座。家用自来水的静态压力在0.4MPa左右,但只要有一个龙头全开,水压会立即降到非常低的数值,可能在0.1MPa以下。如此显著的差异,用来控制通断很方便。

网友:
一堆出主意的没看明白楼主郁闷在哪啊

楼主郁闷的是电热水器断电后再通电不会自动恢复到通电前状态,这个比较麻烦估计需要主板支持,或者像某些楼说的,改成只控制加热棒不控制主板

网友:
热水器插小米空调插座上,在方便的地方装个无线开关联动空调插座。只要热水器能在加热状态断电后,插电能自动开机加热的功能,这样就很方便了。如果电热水器断电后再通电不会自动恢复到通电前状态,那就郁闷了

网友:
出水断电,关水送电。主要是热水器是软启动,不拆机引线是不行了。

网友:
最安全的就是把出热水的水管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