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博世便宜台锯GTS254,开箱加试用感觉还行。

楼主(2022-10-24):
最近木工作得多,台式工具第一台肯定是台锯吧。
周五下单周一到货。

快递居然给我放室外淋雨,拆开还好吧,里面基本没有影响,就不退货了麻烦。

在物管大厅插电试一下。

回家组装,十多分钟搞定,附件齐全,爽。

试机,调整一下锯片的垂直度,切点木条那个爽,没用过台锯没见识。

切15的层板

附件齐全,都有地方放,便宜的博世也是博世。

加购的100齿锯片。

本来是准备买得伟的,结果逛了一下2K9空机价加锯片要3K了。
看这个1K7,反正业余木工就这个了。
整机重量还是不错的,架子也很稳,工作台面高度大概85cm,比我现有的工作台都高,下一步使用看是作个底柜
统一工作台面高度好用些。

网友:
博士的有便宜的吗

楼主:
在很多手持工具都上K的情况下,台式工具这个价算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很多手持工具都上K的情况下,台式工具这个价算便宜的吧。

别介意,就随便说说,价格看个人消费水平对吧

网友:
这玩意声音大的一逼,你应该买无刷锂电池的台锯。当然你这价格来说还是不错。

网友:
这个价格名牌里算便宜的了,就是不知道噪音大不大

网友:
现在干木工活用这种台锯的少,锯大板子都是用子母锯加集尘的机头,然后自己做个木头台面,这种博世的可能是做模型的小木活得用的多。

网友:
不算很贵,可以了,好歹是名牌。

网友:
在外面锯木头那种特有的声音会不会被投诉

网友:
楼主这是要大干啊

网友:
这个在家里用小心邻居会投诉

网友:
锯片垂直度误差太大点了吧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这个东西噪音不是大,是很大,特别是切厚木头时,不过垂直度和切口平顺都比较满意,功率大。
对我来说缺点是体积有点大,不好收纳得,估计要拆了脚架才能收,脚架要拆8个螺丝。

网友:
好东西物有所值

网友:
恭喜阳台党喜提台锯。

楼主:
阳台党都算不上
楼梯下面塞下主机,脚架还没地方呢

网友:
大家伙,这玩意要有地方才玩的开心。

楼主:
开61*240的板,开成20宽的条,6张板一测全是标准20,爽。地方小开板不容易,整板还是用轨道锯实际好操作些。

网友:
无刷有刷不重要了。因为这个东西只要锯上木板,啥电机都一个声音,电机的声音都会被锯片的声音掩盖。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