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塑料彭涨,质量很好,

楼主(2022-10-24):
朋友送的一合澎涨螺丝,质量相当不错,感觉和慧鱼差不多

网友A:
看着不错,不知道受力不受力,我用的黄鱼,根本不太受力,一受力就会掉出来,20年前电工安装几十斤得吸顶灯,用的普通白色的膨胀管,灯也没掉下来,

网友:
足够厚,尼龙材质,膨胀方式
买慧鱼省心

网友:
这种没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
以前都是劈木条敲进去搞定

网友:
这种对墙面强度有要求

网友:
这种还没用过。

网友:
塑料的我觉得都不行, 家用还是穿山刺膨胀螺丝结实

网友:
没用过这种  看着不错

网友:
质量看来不错

网友:
常用的水泥墙上钉子用

网友:
用了慧鱼,基本很少用其他的塑料膨胀了。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四面的膨胀质量确实很好

网友:
除了带重量的垂直悬吊,其他场景这种够用了。

网友:
慧鱼塑料膨胀管德国产,贵。
国产的美固塑料膨胀管用料做工都不错,也便宜,性价比好很多。有PE和尼龙材质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不知道受力不受力,我用的黄鱼,根本不太受力,一受力就会掉出来,20年前电工安装几十斤得吸顶灯 ...

6的小黄鱼要用4.2的螺丝。另外,小黄鱼确实不咋样。可以看看其他。

网友:
这种没用过,都是手头有什么用什么,实在没有就塞木头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那种绿色方的膨胀管,但又有点讲究,不能是那种太硬的塑料。干活挺舒服

网友:
纠结这个那是自寻烦恼,随便几毛一板的绿色塑料塞子就够用了。真需要大的承重或受力,就用不锈钢膨胀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