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一直亮红灯:六个方法教给你、保准行

楼主(2022-10-24):
作为电动自行车的关键配件,电池充电器可以说是保证续航的关键,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遇到充电器一直亮红灯充不进去电的情况,该怎么办?

超威电池官方发布了教学视频,共有六种方法,就能解决问题。

一、电池问题

电池内部存酸量过多,内部循环不畅,引起热失控导致充电器指示灯一直红灯;

电池内部存酸量不足,电池失水严重,导致充电器指示灯一直红灯;

电池内部微短路,造成电池端充电电压达不到限定电压值,导致充电器指示灯一直红灯。

如果电池组其中一节小电池出现短路,那么当电动车充电时充电器就无法正常运作。用户需要到电池官方售后进行电池的检测,确定原因后更换电池就可以解决。

二、充电器问题

充电器坏了,内部电源短路,导致充不进去电,这时候充电器指示灯一直红灯;

由于充电器本身特殊原因,导致充电器参数飘移,无法达到转灯电流值(约04--O7A),充电器指示灯会一直红灯;

充电器型号错误,参数设置和电池不匹配导致充电器指示灯一直红灯,比如新买充电器型号错误。

三、摸电池壳温度

如果电池壳摸起来烫手,那么电池存在热失控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测试车配充电器是否符合标准,平时注意充电环境是否符合电池使用要求,电池充电本身会发热,是正常情况,但不至于会烫手。

四:借充电器测试

由于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电动车充电器,比较容易解决。

更换规格相似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观察指示灯,如果也是红色,那么很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但也需要进一步排查,因为借来的充电器不一定匹配;如果指示灯转为了绿色,那么说明充电器有问题,解决方法就是更换充电器或维修充电

五、测量电池电压

用万能表测量总电压和单只电池的电压,我们用的电池一般都是单只12V,一组四只的话是48V。

状态好的电池充满电,静止后单只电池能达到13.30V左右,如果电压值明显过低,那么电池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需要经过测试判定原因;

如果电池电压均没有问题,则可以判断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如果测量一只或两只电池电压明显过低的情况,也是是建议更换整组电池。

需要提醒的是,一般来说,不同品牌电池不能混用,新怕电池不能混用

六、直接找售后或者维修点

如果不喜欢动手的话或不能确定什么原因的话,建议可以直接找售后或维修网点进行排查,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楼主说了那么多,就最后:六、直接找售后或者维修点说对了,就是硬件有问题,不是电瓶就是充电器。

网友:
确实,还不如找维修

网友:
说了这么多,估计很多人都是充鼓了直接选最后一条

网友:
找售后或维修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