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康威视wd硬盘电路板,有2个原件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22-10-24):
wd紫盘4T,加错电压24v,监控上用的,现在硬盘电路板坏了,有2个原件不知道是什么,有点类似于二极管的,有谁知道回复一下,

楼主:
这2个原件短路了

网友:
看一下这2个二极管是不是并联在5V或12V供电的正负端,如果是,可以确定是TVS管,去掉后也能正常使用,只是在浪涌输入时容易烧坏后端元件

网友:
在商城里就照丝印买就可以了,商家都明白。

网友:
应该是TVS管

网友:
黑色的两个吗?看着像是TVS

网友:
保护用的, 先拆下来,测试一下能用再买元件补上

网友:
哈斯和看不清楚

网友:
TVS管,电压保护用的.直接去掉也可以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