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hdd数据如下,这样的1t二手硬盘值得买么?

楼主(2022-10-24):
<3m 块7588991

<10ms 块 90135

<50ms 块 216

<150ms 块 7

<500ms 块 19
<500ms的块有19个算多还是少?这19个块是不是不算坏道呢

网友:
没有XX的就没事,另外要看健康表

网友:
没说价格哇,价格高的话也不合适哇

网友:
看价格,现在新盘才200来块钱,为了数据,看值不值得了,如果价格很低,数据不重要就可以啊

网友:
看你发的这个数据一般用用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速度慢啊,

网友: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如果是X的可以屏蔽的。

网友:
如果500ms的块集中的话就单独分一个不激活的区好了。

网友:
1.500ms的块已经会引起卡顿,随时升级为坏道。你要是觉得便宜收来玩一下还行,保存数据就有风险。2、确认硬盘坏道严重程度:

轻微:能认盘、能读写、不掉盘、没异响、轻微卡顿,S.M.A.R.T.的01、05、C4、C5的数值较少。

严重:能认盘、能读写、读写掉盘、没异响、严重卡顿,S.M.A.R.T.的01、05、C4、C5的数值较大。

网友:
前几天咸鱼收了一个笔记本500g黑盘感觉还不错,60包邮,用软件检测挺好的,现在二手的不贵,主要是不要买叠瓦的,smart无警告,扫描无坏道就好

网友:
不算坏道!可以购买
但是要注意05的数字,【重新分配扇区计数】,一定要是0才可以。这个就是坏道

网友:
没多大问题 其他检测软件也多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