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个交换机架子

楼主(2022-10-24):
   原来电脑桌下自己加了个隔层,交换机,小AP等都在下边,杂乱不堪的,全是网线和电源线。还是简单想整理一下,于是下单了亚克力板和一些小东西。4块4mm亚克力板150*200mm,8mm加3.5mm钻头,一个定位冲子

人懒,定好位置4块板子一起钻孔。手钻开孔精度嘛一般

钻好孔,M3六角铜柱若干安装开始。精度还行,可以合体

装好了,拿出交换机比试比试

新做个简单的集中12V供电电源,放在最下层

开不了大孔,走线还是不是很完美,放一张最终图片,先这样吧

   完结!欢迎各位吐槽建议

网友A:
挺好的,不过板子用的厚了点,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不过板子用的厚了点,有点浪费

刚开始怕板子薄了变形,所以买了4mm板子,不过也是虚标实际3.5mm厚

网友B:
可以放其他地方,何必放电脑桌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其他地方,何必放电脑桌地下

就是没合适的地方放,关键放下面桌面清爽一点

网友:
实用的小制作

网友:
自己搞的架子用起来舒服,12V集中供电是个亮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插排上的各种AC-DC盒,这方案可取。

网友C:
太紧凑了,热量难散出去.侧面加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紧凑了,热量难散出去.侧面加个风扇

夏天准备有小风扇,买了温度开关,40度开启。就是不晓得温度开关稳定性了,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个爱整洁的人很整齐

网友D:
线重新做短一点 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重新做短一点 更好看

线都是细网线,手工打的不长的。

网友:
那只能结合实际来操作

网友E:
支架转90度,再调整一下每个设备的位置,形成自然风道,挂到通风处不用外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架转90度,再调整一下每个设备的位置,形成自然风道,挂到通风处不用外加散热 ...

这2个设备发热小的很,夏天也熬的过,不会重启。小路由器AP是TP1900 CPU有一点热,准备开壳或者顶部打孔

网友F:
亚克力怎么切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克力怎么切割的啊?

宝上有切割好的,也有定制尺寸的。自己切割没有雕刻机估计切不直。

楼主:
有点不合理,电源发热大户应该放最上边,硬盘怕热放最下边,硬盘盒加了4个橡胶垫,交换机层加高1公分,隔板开了几排散热孔

网友:
亚克力板多少银子?商家应该可以打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