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灵越5488更换坏硬盘,加装内存条

楼主(2022-10-24):
电脑是堂姐的,开机进不去系统,进BIOS也卡半天,系统诊断硬盘故障

拆机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原硅脂换了,这轻薄本,温度一高就降频

换上的硅脂是信越的7868,比7926稀点,好涂…吧…(虽然也是三不沾

擦干净

这张图是已经上硅脂后装上散热器再拆下来的(检查是否接触良好

没问题后装好散热器测机找故障

最终还是锁定在硬盘,因为拔掉硬盘进BIOS很快

就这一小个东西(主控与存储颗粒封装在一起的

上我的机子,也是不认盘

晚上拿去同学的笔记本上试也是不认盘,得,问小飞机,说是掉固件了

咸鱼找到一个笔记本拆机的OEM(某为笔记本拆机的,512G仅需260
开箱

包装与卖家发货前发我的一致

外观

金手指

上机

固件号对的上标签上的,读写、通电情况也与卖家发货前发我的图一致

简单跑一下,速度还行

上内存条,金士顿D4 8G 2666,咸鱼135包邮到手
上为买的,下为原机,(买的时候还特意挑了一下

装上开机,

没毛病奥,收工~

网友A:
真羡慕可以上nvme,可怜我的灵越15只能装SATA*2

网友:
拆过一次戴尔笔记本,以后再也不拆了,折磨

网友:
来看看dell的做工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一次拆机解决了几个问题

网友:
这原装硬盘也太偷工减料了,晕

网友:
我的笔电,每年都要拆机清灰,已经8年了

网友:
看起来内部空间还预留了扩展HDD的仓位。
另外这个长江存储给华为供货了么?好像华为是三星的SSD。

网友:
笔记本电脑性价比很高,能用很久啊.我现在用的sony是08年的,换固态硬盘,加内存.运行速度也很快.

网友:
SSD一旦故障彻底死翘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可以上nvme,可怜我的灵越15只能装SATA*2

这个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
闲鱼可靠吗?或者说,怎么选择卖家?
价格确实吸引人,我一直不放心。

网友:
你这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固态坏了,数据怎么恢复。

网友:
这种轻薄本很容易坏

网友:
还是不要买二手ssd吧。新的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没有清一下里面的灰尘吗

网友:
现在的送外卖/快递员基本都做到一专多能,电脑能修好,小菜一碟,没毛病!支持!

网友:
挺厉害的,装系统可能费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