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烙铁主机更换屏幕

楼主(2022-10-25):
屏幕故障现象为 显示暗,应该是老化

只能勉强看到一点

拆机找屏幕型号

可是屏幕背面,排线,去搜了都没有,就数排线针脚数,量尺寸找
还真找到了 是0.49寸的OLED

屏幕到手对比

大小,针脚数都对的上

拆下固定屏幕的塑料支架

掀起

电烙铁拆下

吸锡带处理焊盘

焊上新屏幕

欸嘿~好了!

再看看细节

这小东西还是舍得下料的

装回,一切正常~

网友:
感觉这种类型的屏是不是长期亮容易老化变暗

网友:
其实屏位的长焊盘也可以上点助焊膏,用烙铁拖平就可以了。个人认为用吸锡带比较容易损伤焊盘。

网友:
屏幕排线不是贴焊的,而是翻焊连锡的?

网友:
改510磁性的座子谁有呀?

网友:
这是电烙铁? 没看明白,太高级了

网友:
高手,关键是配件能找到

网友:
OLED是不是寿命不行啊,何不换个LCD的。

网友:
OLED屏有使用寿命不长的问题。

网友:
以前德手机屏幕都是这种排线 时间长了就花屏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