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感应针与反馈热电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25):
同是息火保护装置,热水器用的是探针,煤气灶用的是热电偶(老式炉也曾用探针),为什么不见有热水器l用热电偶呢!
    问题:是不是热水器探针与火盘结合也等効于热电偶呢?但热电偶不工作时电阻是接近0欧的。而探针与火盘之间隔着空间,电阻应是接近∞大的。
     这里行业大亨应该不少,麻烦帮解答一下。

网友A:
我觉得煤气灶一般不接电源,或者只有电池供电子打火,要驱动电磁阀就只能用热电偶。热水器本身要接市电,而且电磁阀要受控制板控制,就只能用探针提供信号

网友:
热电偶是在高温产生电压 越热电压越高 这样就能驱动电磁线圈保证阀门一直开启状态 当火熄灭了热电偶也就失去产生电压的条件 电磁阀失电 断气  保证安全  所以热电偶的要多按一会儿才能松手
探针是 点火以后 探针和灶台之间在高温时产生离子流 电路检测到 就会保持电磁阀导通  火熄灭了就会立刻断开电磁阀  断气  保证安全
这些都是网上可以查到的两种常用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煤气灶一般不接电源,或者只有电池供电子打火,要驱动电磁阀就只能用热电偶。热水器本身要接市电,而 ...

以前的燃气热水器也是装电池的 跟燃气灶电子点火原理一样

网友:
火焰也会导电的。探针就是用火焰导电形成通路检测的。

网友:
热电偶燃气炉是当电池用。

网友B:
探针是靠电流起作用的,热电偶是靠电压起作用的。探针只检测信号,还要靠执行电路工作,热电偶靠自身的电压就可以单独工作。燃气灶用热电偶的好处是省电,火焰使热电偶产生的电压直接带动电磁阀,不用消耗电池电量。另外,探针检测本身与火盘之间是否有电离气体,而高压点火电极也是自身与火盘之间,这样有可能产生干扰,或者点火高压损坏探针电路。

网友:
热电偶有延迟,启动或关闭都有延迟。

煤气灶相对热水器使用的场景环境不同;厨房一般相对开放,且煤气灶的功率也比较小,延迟一点,泄露的煤气比较少,就算自动点火,也不会形成较大的爆燃。而热水器使用考虑的场合可能比较密闭,加上功率较大,燃气泄漏会更多,一旦自动重新点火会形成爆燃或燃烧不完全,甚至气体外漏导致安全问题。

再来就是本身结构的差异,价格导致煤气灶不会搭配太复杂的电路,能达到实际功能就能省则省。

网友:
探针要使用电池来供电,而热电偶会自发电。

煤气灶也有用探针的,例如华帝,使用两节1号电池,而且经常需要换电池,所以大多数煤气灶使用热电偶,使用一节1号电池,可以用好几年。

探针一着火就可以检测到离子流,所以不需要打火的时候一直按着,而热电偶要等一会热了才能产生电能,所以着火后还需要按着一会。

网友:
这帖子中的回复,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热电偶不需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针是靠电流起作用的,热电偶是靠电压起作用的。探针只检测信号,还要靠执行电路工作,热电偶靠自身的电压 ...

我认为,热电偶也是电流作用,热电偶空载电压也二丶三十毫伏。热电偶供给的是对象是电磁阀线圈,是电流通过线圈才产生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