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20充电器线怪长可是爆了保险回家修修又有备用的了

楼主(2022-10-25):
充电器第一眼看见线老长了 就喜欢这样的  插电试了一下 灯不亮 心想爆的可能性大了  回家拆开 爆了保险 MOS管  3842也保不住了  经过一顿测量就坏了仨 还好驱动和MOS限流电阻没爆  趁热乎找零件 MOS管找了个12N60的  保险没5A的就用6.3的先用 3842新的扣出来一片剩下就开始焊接   保险先不焊直接串上灯泡  插电 灯泡一闪就灭 接着指示灯亮起来 用表测量电压60有点高 还行  有误差正常 早上插车上试试  电流2.78 没问题 证明修好了
至于充电器是四段的  等变灯以后 就开始脉冲充电了  每35个脉冲为一个周期  从小到大 再大到小 每次相差0.5瓦 从功率计上看是这样的 还有自动断电没试下次充电看看  现在有些充电器号称自动断电 其实只是指示灯不亮 还是在涓流充电
还有想改低电压查线路有两路431 一路经过计算可以达到60V可是阳极信号进入无字CPU了  另一路电压只能到48V 倒是能控制光耦 到这就不会弄了  设计思路不明白 暂时搁置到这吧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带软启动

网友A:
买个新的也就二十块左右吧。

网友:
充电器挺好的,带脉冲好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中规中矩,楼主焊功不错,恭喜得新宝贝

网友:
爆了这么多元件,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B:
好象这些充电器电路都差不多,做工也差不多。

网友C:
查问题一直都不太会,只修明显故障的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恭喜!

网友:
功能不错,现在的好多都是傻充

网友D:
现在的充电器都是半米来长的线,用着真不爽,买来后都要再接一段线

网友:
接也是接220v端,电流小,损耗小,
接低压端电流电,损耗大,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问题一直都不太会,只修明显故障的

你猜猜因为啥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也就二十块左右吧。

二十来块钱能买二手翻新的 或最最简单的连保护都不会有

网友:
这个少挪位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充电器都是半米来长的线,用着真不爽,买来后都要再接一段线

嗯  是的一扎长的线用的限制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这些充电器电路都差不多,做工也差不多。

是的  3842的用的多 坏的也多  修起来不便宜  494重量大料用的实在 无在乎功率管坏了 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