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是怎样自动选择信道的?

楼主(2022-10-25):
是每个路由器按照某种协议广播自己的信道配置,别的路由器根据这个来自动选择信道?
还是路由器自己测试信道,哪个信道干扰小就自动占了?
无论哪种机制路由器岂不是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这么做一遍,对网速影响大吗?

网友:
一般都是6频道,哪怕周围一堆也选6,除非另外一个6频道靠得非常近了,那么会选9或者3频道。

网友:
自己测试下 就好了路由器这么成熟了你想到的肯定人家都想到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一定的顺序检测一下,如果周围信号不是很强就用这个信道,然后一直不变,哪怕旁边再来一个信号更强的,除非重启。

网友:
如楼上所说,应该是开机时检测,中途不会随便变

网友:
开机检测,只要不关机重启就一直是那个信道

网友:
之前用过唯盟系统的路由可以测出周边其它路由用的信道然后自己挑个最少使用还有个备用信道,但备用不能改,随主信道改变,我用最多的是8信道

网友:
检测信道设备数量,我猜的。

网友:
据说企业级AP会分析并随时挑选最佳信道。。

网友:
随缘吧 补丁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高明,只是随机变而已。国外的有个DFS(我只觉得这玩意只有捣乱无有用处)。

网友:
家用的没有这么智能,感觉要不开机时根据某种算法选择,其实可以问问那些编译过固件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高明,只是随机变而已。国外的有个DFS(我只觉得这玩意只有捣乱无有用处)。 ...

是的,我开了这个经常无故断WiFi,他会扫描半天才出

网友:
我看过Padavan的日志,会自动扫描周围全部热点, 然后选一个较少用的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