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不准的优利德UT56万用表!

楼主(2022-10-25):
后面几个螺丝卸掉,就可以拆开了。 换电池都要拆机。
板子还是蛮干净的。就是受潮后不准了。 烘干或者晒干就准了。  受潮反复出现问题。  有人会修吗?
2.455V是测量的是2.500V基准电压。 或者有人收去吗?

网友:
寄回售后就是

网友A:
一个快递费寄回售后就好了

网友:
受潮的问题,难解决。

网友:
不愿意折腾了寄售后,喜欢折腾的查资料,自己慢慢调。

楼主:
他们表示不收,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快递费寄回售后就好了

售后不收啊,太老了。 你有电话吗

网友:
还是硬封芯片,寄售后也不费什么事儿,当然你愿意自己折腾就另说

网友:
烘干后喷点三防漆

网友B:
售后居然不收?问的是工厂售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后居然不收?问的是工厂售后么

忘记了,当时问了哪里。 你有电话吗

网友C:
居然不收,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不收,不是吧

是啊,当时问的是0769-85729918 转871

网友:
可以请教下坛里的 我是不会修 高手

网友:
看见硬封就舒心些,我手里两个胜利都是牛屎,优利德的倒是硬封,低端表牛屎占大头

网友:
这pcb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不收,不是吧

又打了电话,不建议修。 实在要修可以寄过去,看情况收费。

网友:
售后应该不会收,当然不是给你明说不修,而是给你换种说法,仪器型号太老旧了,没有芯片。看到了哈,不是我不修,而是没材料了。包括现在部分老61e主控坏了,都没法修了,人家都说没芯片。实际上就是换种法子逼你买新表

网友:
我上次联系的也是说表的时间长了价值不高,就是说没必要修了

网友:
修啥?老古董赶紧卖了换新的,我的UT56比你这个版本还老,也有这个问题,容易受潮,挂咸鱼卖了,换福禄克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