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LT1012构成的电路,电流表无法归零

楼主(2022-10-25):
如图所示,该电流表是基于LT1012芯片和2N4338构成的电路,目前状态是空载状态,调整调零电位器,只能0.2-0.9左右调零,而偏差是2.2左右,简单的说即我调零电位器调整到头了,仪表还未调零,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检查右边黑色的采样电阻没有变值,误差范围都符合(在线测量).实际通入电流直流模式电流误差大约70ma左右(200ma档),找不到故障点,希望熟悉LT1012芯片的大神给以帮助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哈哈,这不是吉时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不是吉时利吗

对的,正是吉时利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流表

网友:
估计要找个说明书来看看,或者是维修手册。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精度的吧!